关于我 TX100 插上视频线 屏幕没反应 特来求助~

楼主(2012-05-18):
原装机器不带视频线,后从淘宝买了一根,  集成了 视频 音频和 USB的。。。

但是我插上 视频线 和显示器连接   屏幕没有图像    USB 连接电脑 可以用

给LUCKDOG 发过私信, 他说只要把 录像模式选 FX 就行
可是我设置完还是不行~~~~
有朋友说要设置一下,,,但也没说系统 设置哪里??

求助啦~~?!?!?!?!!!?!?

网友:
连到电视看看,或者再买一根线

网友:
估计是线的问题,SONY其它型号的卡片都是连上就有显示的。无非就是设置下制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