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00 视频线连接显示器 没有图像~~ 实时输出受阻 前来请教

楼主(2012-05-18):
原装机器不带视频线,后从淘宝买了一根, 集成了 视频 音频和 USB的。。。

但是我插上 视频线 和显示器连接 屏幕没有图像 USB 连接电脑 可以用

给LUCKDOG 发过私信, 他说只要把 录像模式选 FX 就行
可是我设置完还是不行~~~~
有朋友说要设置一下,,,但也没说系统 设置哪里??

求助啦~~?!?!?!?!!!?!?

网友:
我也刚进了一步TX100V准备航怕,正准备明天安装呢。

网友:
我也用这线,没设置什么就有AV信号了.我的相机是TX7

网友:
论坛好像有。XA版块。

网友:
哈哈

俺也刚入了tx100,相机不错,很轻

楼主:
有相机有线的 朋友~~帮帮忙啦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图传?如果是5.8G的!有可能是没有接地线的原因!将黄色视频线的莲花头剪掉以后~视频线的中间黄色的线接图传的视频,在视频线里在黄色线外还有一根包住的金属线!将它借在图传的地线上!基本能解决问题!

楼主:
我是相机直接插屏幕测试的   没经过图传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高画质以下的都能输出应该,如果还不能,估计线有问题。不用录像,只要插上线就应该有视频的。

最后请有狗2和TX100朋友说一下,录出来的效果哪个好?从画质,锐度,色彩上比,不从码率上比。我用TX100出来的视频,和网上狗2出来的比,感觉画质,锐度,色彩比狗2差远了。且TX100不是运动摄像机,拍移动画面不连贯,好处是照相应该比狗好

网友:
sony TX系列卡片机不适合航拍

我入的是TX5四防机,sony tx系列卡片机的共同点都是镜头靠左上角位置,所以安装在云台上镜头也是靠左上角的,那么就导致了镜头偏离云台两轴中心点过多,所以拍下来的视频都是晃动厉害除非你的云台够牛一点不晃动,相比之下用GOPRO的镜头基本可以安装在两轴中心位移小拍下来的视频相对就要稳一些,就画质来说我觉得索尼TX系列还是不错的

LZ我之前也买了这视频线接上电视也是没显示,初步判断就是线有问题最后退货了,因为我是TB买的二手机也有可能是相机接口处坏了,不折腾了

楼主:
谢谢楼上 我插线了 里面一塌糊涂 做工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