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杆表测头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2-05-18):
杠杆表测头被小孩当棒棒糖咬断了,现在还有一段在螺纹孔里取不出来了。好像直径1mm左右的小孔,万能的坛友啊,怎么取出来啊,抓瞎了。

齐根断在里面了。

齐根断在里面了。

断了的测头

断了的测头

太小了,照不清晰。

太小了,照不清晰。

网友:
用电火花把里面一截打掉啊,楼下继续

网友:
买个新的吧

楼主:
手头的大米又要少了少了啊。 杠杆表太娇嫩了不敢暴力操作。

网友:
咬这玩意?厉害

网友:
简单啊..不过最好要拆表.就算电火花也要拆表.因为如果不拆表的话.电火花打出的屑会流入内部..卡住齿轮...

所以..表一定是要拆才可以...拆了..可以把断丝那个部件单独拿出来加工...电火花也行...看材质..如果软.可考虑断丝取出器..实际就是一把反牙螺丝...

楼主:
在淘宝上看了,没有小于1mm的断丝取出器啊。没办法了,实在不行用强力胶粘上得了。不要精度了,就当个较零工具吧。

网友:
你小孩是铁齿铜牙。

前几天我的千分表尾巴断了,螺丝并不会很紧,用尖镊子慢慢抠,慢慢拧,最后是转出来了。

网友A:
孩子没事吧

网友:
做个“Y”治具慢慢拧了试试。

网友:
杠杠表示测头固定块是用两个顶丝从两侧顶住固定的,把两个顶丝卸下来就可以把侧头固定块拆下来了,一般固定块和顶丝接触位置有十颗很细小的钢珠,回装的时候得先用黄油粘住再上顶丝固定,基本不用开表,致于断螺丝楼主只能想想别的办法了,可以考虑用1m左右合金钻头用高速钻打下去,电火花折腾个这样的小东西单是跑路那功夫就够费劲的了

楼主:
朋友家的小孩,淘气啊。咬断了还要大度的说没事不值钱,叔叔给你洗苹果吃,这个不好吃,不好消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孩子没事吧

小孩没事,测杆很细不结实的,一咬就掉下来了,后来发现测杆不见了以为宝宝吃了。当时我和朋友吓坏了,提着宝宝的脚,头朝下抖落,从衣服缝里掉出来了。

网友:
那个探头后面的连接器有配件。探头也有配件。不过得找个大些的厂子(带计量器具检定维修那些部门的)修修。要是找市级的计量局之类的,估计检测维修费用够买个新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国产的.我不了解.据我所知...三丰和孔雀的都没这么轻易能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