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卡住的57步进

楼主(2012-05-18):
手上有个三洋57步进,卡住不转了,今天有点闲工夫,拆开修修

楼主:
看这里,野蛮拆卸的痕迹

做了个齿轮拔出器

做了个齿轮拔出器

比划上

比划上

楼主:
螺丝细了,没拆下来,螺丝弯了

楼主:
换个M6的螺栓

整下来了

整下来了

楼主:
抽出转子放入软铁套,防止失磁,软铁套有点大,凑合吧,就是个思路

楼主:
卡住的原因就是这里

楼主:
小锉刀修整一下,就OK,装上完工

网友:
暴力的后果

网友:
不怕退磁吗?

网友:
我认为退磁会有的,但是还是步进电机

网友:
学到一招,取小齿轮的方法

网友:
去小齿轮方法不错啊,

网友A:
定子内部怎么会受伤呢!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
这个拉马做的好。学习了。。以后会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子内部怎么会受伤呢!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看第二图就知道了,野蛮砸的 。

网友:
  原来是这样拆齿轮的,学习了

网友:
退磁的问题是能解决呢!

网友B:
失磁要能解决就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磁要能解决就太好了

解决转子失磁并不难,只要找个和定子内径一致的软铁套,把转子顶出步进电机定子绕组的同时,直接插入软铁套里就可以了;或者找个报废的电机定子代替软铁套更好;

网友:
轴是不是偏了,怎么会出现定子磨损问题

网友:
去小齿轮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转子失磁并不难,只要找个和定子内径一致的软铁套,把转子顶出步进电机定子绕组的同时,直接插入软铁套里就可以了;或者找个报废的电机定子代替软铁套更好;

我是说已经失磁的

网友:
螺帽还有 这用途~

网友:
人才 , 知道做拔子取齿轮,怎么不、、、、、、、、还是满温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