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华科尔的设置玉兔!

楼主(2012-05-18):
我上了华科尔10通的控和gps要怎么设才能飞行啊,我怎么也进不了解锁,一直在呼吸灯那!个高人能帮我下啊!

网友A:
自己慢慢琢磨控吧很简单的,关键是要把通道对应的开关要设好!解锁不了那是因为油门最低的时候是1100,要把油门往下微调一下!!

网友B:
我也是devo10,有两个通道要设置反向才和玉兔匹配,就是摇杆横着的两个通道.即左右旋转和左右侧飞.控的输出线接玉兔也是要换一下顺序的,好像是1和3要换,具体看说明书.

网友C:
晕...解不了锁 油门微调到-5%--10% 就行了

网友D:
一直在呼吸灯那! 油门最低 CH3 数据多少? 副翼最左 CH1 数据多少?

网友E:
接GPS 要等收到星后才能解锁 仔细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