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调和尾舵机会很热?

楼主(2012-05-18):
今天回家把两块
电池
和飞机的电调换成了XT60插头,第一次焊接还真是手忙脚乱的,用了两个小时才搞定。飞了一块电,电调就很热,尾
舵机
也很热,电调我还能理解,尾舵机为什么热呢?会不会是我接头焊点少,造成过热呀?还有,飞机肚子里的一大堆线用扎带扎在了一起,很利落,买回来就是这样扎着的,今天动电调松开了,我在想,电线扎在一起会不会造成热量散不出去,线之间会不会产生磁场,进而发热呀?

网友A:
尾舵机热要看什么程度了,一般都是尾巴不顺滑引起的

网友B:
ls说的对,不过也可能是尾舵电机快挂了

楼主:
新买的飞机,是套机,五一买的,应该不是要挂了,尾舵机的线是和陀螺仪连在一起的,再由陀螺仪连在接收上。

楼主:
我的陀螺仪感度是55%,应该不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