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的飞控用在云台增稳,忽然怎么都链接不上。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2-05-18):
电脑显示没有和link连上,难道转接坏了

网友A:
把舵机拔了

楼主:
拔了链接上了在插上去??

楼主:
不行还是连接不了

网友A:
那个"连接飞控"那个是绿色的吗? 还有你的link 是不是插到 fc1212 的 link 接口?

楼主:
FC1212-S re老版本的。都插对了

网友A:
那个"连接飞控"那个是绿色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