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机电调的奇怪个案(16楼更新,还是没解决)

楼主(2012-05-18):
买了4个2216/KV880电机+30A好盈电调

装机后其中两个好像缺相:转动时一卡一卡的。

用20A好盈电调替换故障电机的电调测试,还是一卡一卡的。

用2212/KV930电机替换故障电机,电调30A不变,一切正常。说明故障在电机而不在电调。

放下不管了,准备联系卖家更换。

第二天再测试,其中一个故障电机居然恢复正常,另一个还是一卡一卡的。

检查电机引线插头焊接情况正常,万用表检测电机引线通断正常,就是卡。

拆下该故障电机接到KK四轴上测试,电机恢复正常。

原样装回兔子机架上,居然也正常了!至此所有电机都能正常使用了!搞不懂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真是奇怪~!
是不是电机有接触上的毛病,在换来换去的调试过程中的震动最终让那个虚接的地方恢复了?
建议详细检查,在地面还好说,要是在天上还这样可就~~~~~

网友:
建议换掉,真的飞起来出故障就不好了

网友:
有检查电调设置么?

网友:
检查到找到原因为止 空中停电机那是最可怕的事

网友:
你做了油门校准了吗。哈哈

楼主:
油门校准己做,唯独没有对电调参数例如进角什么的进行设置.电机出厂插头己焊接,全部剥皮检查过,以自己的焊接经验看没问题。电调插头自己焊的更没问题!想找卖家换但目前一切正常没理由更换,昨天飞了2组电暂时正常!

楼主:
怀疑是电机漆包线引出处有问题,但有热缩管包覆,仅露的一点接头用放大镜检查没发现问题,电机运转过程中手拉、拽、折电机根部引线及插头部位均未再次出现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连续测试始终有故障,隔天测试又恢复正常!电机仿佛要在其他设备上初始化一遍才能用!

网友:
 最好别这样子凑合用,空中出问题就惨了,去检查电机线吧,香蕉头那里仔细看一下,或者重新焊接一些!

网友B:
上电机的缧丝是否过长了,把铜线短路了。

网友C:
我的买的四个朗宇2216/KV880电机 其中一个也是跟楼主一样的问题,很奇怪的,恼火了,自己重新焊接过香蕉才没问题,怪就怪,看它原装焊接是蛮好的呀,不像是虚焊的样子,怎么就有这种问题。难不成是朗宇的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机的缧丝是否过长了,把铜线短路了。

螺丝原配的短了不能用,用的是自配螺丝,长短肯定要合适,碰到线圈烧一个就98,肯定不会犯这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买的四个朗宇2216/KV880电机 其中一个也是跟楼主一样的问题,很奇怪的,恼火了,自己重新焊接过香蕉才没问题,怪就怪,看它原装焊接是蛮好的呀,不像是虚焊的样子,怎么就有这种问题。难不成是朗宇的特色?

为了放心,还是把所有电机插头重新焊接一遍!

楼主:
插头重新焊接了,再次测试,结果又出现老问题,电机启动困难

网友:
建议楼主到电动机那个区看看,虽然我也不是很懂,但我觉得电机的每两个接头之间又不只一组线圈,它们是并联的,所以万用表可能检查不出短路,另外电机肯定是有问题了,最好不要飞,万一空中出问题砸到人就不好说了。
可以看看这里的图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也许需要找高人重新绕一下线圈

楼主:
新电机,不可能拆开绕线,再说搞不好KV值就不一样了。今天联系卖家了,同意更换,很爽快,不过我得承担去的邮费。

网友:
建议楼主到电动机那个区看看,虽然我也不是很懂,但我觉得电机的每两个接头之间又不只一组线圈,它们是并联的,所以万用表可能检查不出短路,另外电机肯定是有问题了,最好不要飞,万一空中出问题砸到人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