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回正

楼主(2012-05-18):
起飞后控制其侧飞姿态,放开控的摇杆,摇杆会自动回中,这时飞机的姿态会随摇杆自动回中而回正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四通平衡锤的飞机会,四通副翼机例如丘比特v3 ,Esky e004打舵后会保持打舵后的飞行姿态。六通有副翼无副翼的都不会,当然装有平衡仪的六通机差不多能达到你说的那个效果。

网友B:
应该说45度夹角的平衡锤或者平衡翼可以,锤子越重,回正速度越快。可变螺距的6通机要靠打反方向修正,达到悬停姿态

网友C:
四通锤子机会,其它的四通和六通机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