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扳床拆轴承

楼主(2012-05-19):
手扳床主轴转起来有时会有卡住的感觉而且有声音好像有沙子进去了,所以想拆开来清洗一下.拆开看到主轴装卡盘一端的确进沙子了,用手瓣主轴没有径向间隙,所以想轴承可能还能用.主轴一端用轴阶压紧轴承另一端用双螺母压紧.把双螺母御下后轴承不知道如何拆,各位帮下忙支个招吧.轴承是圆锥轴承内圈直径至少50mm,没有拉马,也没有摄影设备没法上图

网友:
把尾部伸出来的轴竖起来往地上敦几下就搞定了 ,地上垫上木板。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
手机拍一下

楼主:
手机没照相功能,自己画了一个示意图,下午拿个铁锤在主轴末端垫个木块敲了一个下午都没动静

网友:
用压床压

网友:
不要拆。仔细反复清洗。用气泵吹。拆一次松一次

楼主:
你早说就好了,敲了一下午没敲出来.本来怎么瓣都没觉得有间隙的现在感觉到有一点间隙了,可能轴承敲坏了也可能主轴敲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卡盘那面的轴承 端盖要拆下来,不拆你砸不下来的。

网友(2013-12-16):
引用 楼主:
你早说就好了,敲了一下午没敲出来.本来怎么瓣都没觉得有间隙的现在感觉到有一点间隙了,可能轴承敲坏了也 ...

从尾部向前拆出,力度不够。
我拆的时候,搬起小床来,
向地上的木板砸。
几下就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没照相功能,自己画了一个示意图,下午拿个铁锤在主轴末端垫个木块敲了一个下午都没动静

[ 本帖最后由  ...

卸掉锁紧的轴头螺母,然后就是敲。。。

网友:
皮带轮你松开了吗?是不是有顶丝?我的皮带轮在轴箱外面,先卸下皮带轮,再拧下两个止退螺母,最后在主轴后面垫了块铸铁块用锤子敲的,主轴拆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