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简单测试了一些小浆5X5E。6X3E。4.5x4.5E。4.75x4.75E说一下感受

楼主(2012-05-19):
买了几个黑色的小号大螺距浆,想做个翼展65CM的JET-8飞快速的。
设备:
H2836 KV3900  450直升机马达
朗宇2208Kv2600
40A电调
3s电

1.H2836 KV3900 带4.75浆,够力,但同时震动比较大
2.H2836 KV3900 带4.5浆,够力,震动不大
3.朗宇2208Kv2600 带6X3E,震动不大,比橙色的浆效率高,个人认为
4..朗宇2208Kv2600 带5x5E,震动比较大
推力跟电流手上没有设备测试出来,上面的配置大家看看有无过载问题。

网友A:
3和4建议不要用,过载比较大,2208没有那样大的电流承载能力,容易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和4建议不要用,过载比较大,2208没有那样大的电流承载能力,容易烧坏。

X2208KV2600

螺旋桨

电压(v)

电流 (A)

推力(G)

转速(rpm)

功率(W)

力效(G/W)

11.1

26.3

291.93

2.71

10.8

25.2

272.16

2.83

3.18

4.17

7.4

13.5

99.9

4.8

6.8

11.6

78.88

5.07

我看了这个表3S电可以带6030浆,40A的电调应该没事吧,这个电机承受电流最大30A是么,谢谢。

楼主:
为什么5x5的浆,4.75的浆高速运转震动比较厉害?手拿着电机架跟桐木条测试手一下酸麻了受不了,不考虑装上飞机了,危险

网友:
你换APC的试试看

网友B:
振动和桨本身平衡性能有关,也和安装有关。

高速时无论桨不好还是安装不好,振动就特别明显。一定要用高品质的桨,安装方式要注意,一定要用高品质的锁紧式的桨夹。
临时办法:松一下螺旋桨,换个方向再紧固一下——试试,……反复这样试,可能有一个位置的振动会小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X2208KV2600
螺旋桨
电压(v)
电流 (A)
推力(G)
转速(rpm)
功率(W)
力效(G/W)
11.1
26.3
291.93
2.71
10.8
25.2
272.16
2.83
...

厂家这个测试只是说明电机可能达到的功率,不是可以长期承受的电流。对2208这个级别的电机来说,即便是这样高的KV,使用电流还是不要超过20A的好。低KV的2208,允许的持续电流甚至不到1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这个测试只是说明电机可能达到的功率,不是可以长期承受的电流。对2208这个级别的电机来说,即便是这样高的KV,使用电流还是不要超过20A的好。低KV的2208,允许的持续电流甚至不到10A。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时无论桨不好还是安装不好,振动就特别明显。一定要用高品质的桨,安装方式要注意,一定要用高品质的锁紧式的桨夹。
临时办法:松一下螺旋桨,换个方向再紧固一下——试试,……反复这样试,可能有一个位置的振 ...

用过一个山寨APC 5x5E小浆,没出现震动问题,运行良好,KV3900在翼展60cm飞翼上,3S,速度破百了,这几个浆都是4.5元一个黑色的小浆,都用同一个子弹头浆夹,你的方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振动与螺距无关

引用 楼主:
为什么5x5的浆,4.75的浆高速运转震动比较厉害?手拿着电机架跟桐木条测试手一下酸麻了受不了,不考虑装上飞机了,危险

除非碰到谐振——几率很小。

网友C:
我喜欢飞高速,对于2208 2600KV这个老朋友来说,5*5、4.75*4.75、6*4这几个桨我们队都用过,完全不会出现过载,3分钟后电机依然温热不烫,但我们用的是APC桨,没有发现震动的问题。
而直升机马达,我们试过2834-2838的各种品牌,KV3900的马达,我们试下来,APC 4.5*4.1的桨是最合适的,动力强,耗电适中。如果用4.5*4.5,表现反而进入了低效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飞高速,对于2208 2600KV这个老朋友来说,5*5、4.75*4.75、6*4这几个桨我们队都用过,完全不会出现过载,3分钟后电机依然温热不烫,但我们用的是APC桨,没有发现震动的问题。
而直升机马达,我们试过2834-283 ...

欢迎交流, 这几个浆我都要一一测试,找出一个不过载,效率又高的方案来,4.5X4.1的浆手上没有,下次有机会再上,感觉论坛上关于大螺距小浆的推力测试数据很少,看来要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D:
直接APC,用了APC以后,再也不想用这种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APC,用了APC以后,再也不想用这种桨了。

在高速机上体会会很明显!

网友E:
我覺得......競速機 比較重視的應該是 實際轉速與螺距,反而對推力的要求並不是太高

我目前飛機用APC 5*5E 實測地面轉速達30000RPM,電流已經達到90A/11.1V
用H2836 KV3900/APC 5*5E /11.1V 要讓轉速達30000RPM,電流已經過百而且馬達發燙到與烙鐵的溫度差不多

网友:
标题

我目前也在用2212kv2450的朗宇电机做尾推飞机,买了apc6040桨,不知道在3s情况下,用什么桨能兼顾省电与速度,还请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F:
我做了N台JET8了,50cm翼展的,全重250g左右,只需要1806N电机KV2600即可,电调10A的条件下:3S配5X3桨或5X5桨可流畅飞行,带6X4桨很暴力,但电流偏大,电调和电机发热比较厉害。2S配6X4桨效率很高,电流不大。
楼主用的电机都比较大,建议尺寸做80cm以上比较合适。

网友:
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做了N台JET8了,50cm翼展的,全重250g左右,只需要1806N电机KV2600即可,电调10A的条件下:3S配5X3桨或5X5桨可流畅飞行,带6X4桨很暴力,但电流偏大,电调和电机发热比较厉害。2S配6X4桨效率很高,电流不大。
楼主 ...

之前也做过一个翼展50cm的,做出来跟很小翼展比遥控器大一点,勉强放下2200毫安3s1p ,30A, 5x4浆,2208kv2600,翼展小反扭很厉害,中心也不好调,不好飞所以想做到翼展65c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覺得......競速機 比較重視的應該是 實際轉速與螺距,反而對推力的要求並不是太高

我目前飛機用APC 5*5E 實測地面轉速達30000RPM,電流已經達到90A/11.1V
用H2836 KV3900/APC 5*5E /11.1V 要讓轉速達30000RPM,電 ...

按你这么说11.1v 2200毫安的电池肯定抗不住是不是,最大放电也就50-60a左右,除非更大容量的3S,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这么说11.1v 2200毫安的电池肯定抗不住是不是,最大放电也就50-60a左右,除非更大容量的3S,多多指教。。

我目前使用的 电机是2950KV,电池是2200mAH 45C,峰值90C的电池,实际测得的电流就已经是90A了
才达到地面实测转速30000转
你可以用3900KV的配置试试,测一下实际的地面转速是否真的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转速(高过35000转时的电流??我相信会让你很震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