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四轴上2.4G图传,多少瓦合适?

楼主(2012-05-19):
最近想四轴
FPV
,因为我的控是天9 72M的,所以
图传
只能选2.4G的啦!但是我不知道多少瓦合适!大啦小啦都会影响距离!所以求玩过,有经验的高手们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我用的是1.2。800毫瓦的'四轴飞不远搞个全向天线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具说1毫瓦一米

网友:
我的是1W。看的参数两公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 四轴用图传,要不要把发射机的外壳去掉,自己加散热片!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为什么只能用2.4 1.2 5.8不行吗?你天九s我最近想买天九s可以fm 2.4换着用。你觉得天九怎么样。旋钮开关是不是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