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2-05-19):
我有一条船,速度大概80公里/小时,左右各装了一个压浪板(类似于飞机的副翼),想连接个“平衡仪”,或“
陀螺仪
”之类的做到自动控制平衡,请各位高手帮忙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A:
这个不知道用Y线连接行不行 2个舵机方向相反连接 应该和直机打副翼动作相同吧 一上一下

楼主:
我想应该跟固定翼飛機的副翼相同,不知道是否正確?

网友B:
行经时的状态太复杂了!估计没什么效果!水面有浪,你刚控制他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浪可能又让你船出现别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