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pro和亚拓450plus该买哪一个

楼主(2012-05-19):
想入450了,不知道该怎么选,请高手指点

有亚拓到手即飞的450plus,有豪华套装450pro,后者需要组装调试,还要配控配接收,新手能搞定么?

网友:
后者需要有一定的潜水经验才能完成~~

楼主:
谢谢楼上元帅的回复

网友:
前者不错 但需要了解配件供应怎么样 买之前问问销售商

网友A:
450plus是什么?没见过

楼主:
回前辈,450plus是亚拓T-REX 450 Plus的简称,这个鸡鸡是特別針對入門玩家的RTF(Ready to FLY)版本,替玩家解決組裝與調整問題,全機組裝完成搭配ALIGN T6 2.4G遙控器,接上電池就可以馬上體驗飛行樂趣。

就像前面有同学指出的那样,不知道配件能否和其他亚拓鸡兼容,特别是和山寨配件。

楼主:
后者组装是不是一定要买一堆工具呢?比如螺距规,卡尺,电子秤等等

网友:
想玩得好还是后者吧!前者你炸了还是要那配件调机那些的!我之前也是买了KDS的套机!感觉没用了!炸了还是自己修!调试到最好状态才是硬道理嘛。。RTF没好感!

网友:
玩模型一半乐趣在于动手组装,当然买RTF,也可以等炸机了再装,

网友:
劝你选择后者。。不然必定后悔

楼主:
基本上知道了,必需要学会组装调试,不然真不好玩。

网友:
玩航模动手是必须的,自己装吧,我的小机是到手飞,现在天天被我拆一遍

网友:
最好不买到手飞

网友:
这还真是个很难的选择,对于新手来说,豪华套装的450pro买了回去即便已经潜水了N久,也照样是经常炸机,再好的鸡鸡炸得几次下来也都变山寨鸡鸡了。
到手即飞的450plus买回去的话,等你过一段时间已经对直机深入了解了,你迟早又会不满意而忍不住再入450pr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plus是什么?没见过

T-REX 450 Plus Super Combo 高級套裝版 KX015083
[KX015083]
建議售價:¥3,700
會員售價:¥2,960
產品圖:
圖示1(新式旋翼頭組,兼具穩定性與運動性 ) 圖示2(新設計電池固定座,外型美觀兼具整合電子變速器固定功能,讓電裝配置更井然有序)圖示3(採用複合材質將上側板與伺服器固定座一體成型新設計 )
圖示4(新款四片式上下側板)圖示5(專屬的尾舵陀螺儀固定座,避免尾傳動系統振動干擾陀螺儀效能)圖示6(全新尾舵伺服器安裝座,整體重心更集中有利於3D飛行,降低伺服器因摔機受損的機率)
圖示7(環型水平翼固定座搭配加長型尾管支撐架)
圖示8(高精密尾螺距控制組)
圖示9(新樣式流線造型的塑膠彩繪機頭罩)

圖示10(亞拓T6 2.4GHz遙控器與R6GF接收器)圖示11(RCC-3SX鋰電分壓充電器)圖示12(450MX無刷馬達(3400KV))
圖示13(GP790 鎖定式陀螺儀)圖示14(325D PRO碳纖主旋翼)圖示15(DS415M數位伺服器)
圖示16(DS425M數位伺服器)圖示17(RCE-BL35P 35A無刷定速調速器 / 3S1P 鋰聚電池11.1V/2200mAh/30C)圖示18(3號碳鋅電池)
零件包總覽: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T-REX 450是入門遙控直昇機的最佳機種,這裡亞拓特別針對入門玩家推出了RTF(Ready to FLY)版本的T-REX 450 PLUS,替玩家解決組裝與調整問題,全機組裝完成搭配ALIGN T6 2.4G遙控器,接上電池就可以馬上體驗飛行樂趣。
●T-REX 450 PLUS採用新款式的旋翼頭組,擁有卓越的飛行穩定性與操控性;上下4片機身側板結構,並且把複合材料技術用到伺服器安裝座上,免去安裝伺服器的螺母墊片,讓拆裝上更加方便迅速;動力方面搭配亞拓高效率的450MX系列馬達,源源不絕的動力猶如裝上一顆強而有力的心臟;特別設計全新的尾舵伺服器安裝座,將伺服器配置到機身內, 讓整體重心更集中有利於3D飛行;全新電池固定座,特別整合電子變速器的安裝位置,讓直升機的電裝配置更井然有序;搭配具備BEC電壓可調的REC-BL35P電子變速器,BEC電壓使用範圍5V~6V可任意調整 。
●ALIGN T6 是採用Futaba 2.4G S-FHSS跳頻技術6動作遙控器,直昇機功能與應俱全,油門螺距曲線、特技模式開關、D/R&EXP調整…等等,讓入門玩家不用花大錢即能擁有功能齊全的遙控器。
●T-REX 450 PLUS性能與其他450系列直昇機ㄧ樣,優異的飛行穩定性、順暢的動作反應、絕佳的操控手感,讓玩家以經濟實惠的價格就能擁有高品質的飛行享受。
產品特色:
1.直昇機與遙控器是經由原廠組裝設定完成的RTF版本,完成充電後接上電源即可馬上享受飛行樂趣。
2. ALIGN T6 是採用Futaba 2.4G S-FHSS跳頻技術6動作遙控器,直昇機功能與應俱全,並且提供15組模型記憶。
3.內建一般飛行模式與特技飛行模式,具備兩段D/R大小動設定。
4.使用強化塑料材質的新式旋翼頭組,搭配金屬旋翼頭固定座,結構強度符合3D飛行標準,並且擁有優異飛行穩定性與操控性。
5.新款4片式上下側板設計, 把複合材料技術用到伺服器安裝座上,免去安裝伺服器的螺母墊片,讓拆裝上更加方便迅速。

6.較窄的下機身側板與底板設計,堅固強度也提升飛行動作的靈敏度。
7.全新的尾舵伺服器安裝座,將伺服器配置到機身內, 讓整體重心更集中有利於3D飛行,也降低了伺服器因摔機受損的機率。

8.搭載MX系列高效率無刷馬達,大幅提升馬達運轉時的散熱效果,動力輸出表現更為極致卓越。

9.搭配具備BEC電壓可調的REC-BL35P電子變速器,BEC電壓使用範圍5V~6V可無段自由調整。(出廠預設值為5.5V)

10.專屬的尾舵陀螺儀固定座,避免尾傳動系統振動干擾陀螺儀效能。

11.新設計的電池固定座,外型美觀兼具整合電子變速器固定功能,讓直升機的電裝配置更井然有序。
12.高精密尾螺距控制組,同時滿足美觀與結構的設計,尾旋翼夾座具有平衡錘設計,有效提升尾螺距變化的順暢度。

13.新樣式流線造型的彩繪機頭罩。
14.搭配3S 2200mAh 30C鋰聚電池及專用分壓充充電器,具備2A快速充電電流。

建議! 初學者選購,於組裝、調機、飛行時務必委請老手從旁指導,使能讓您的入門飛行,事半功倍!

遙控模型的操作,使用者須有極高的安全觀念,請務必詳細閱讀與遵守使用說明書的安全相關注意事項。
【亞拓有全項商品,保有"產品責任險",是您最安心的選擇。】
●機身長:634mm
●機身高:224mm
●主旋翼直徑:715mm
●尾旋翼直徑:158mm
●馬達主齒:11T
●傳動主齒:121T
●尾驅動主齒:106T
●尾翼傳動齒:25T
●齒輪傳動比:1:11:4.24
●全配重:約633g

商品配件:
●T-REX 450 Plus空機套件組X1
●ALIGN T6 6動2.4G遙控器組X1組
●ALIGN R6GF 6動接收X1組
●3S1P 鋰聚電池11.1V/2200mAh/30CX1
●分壓充電器 RCC-3SX X1
●325D PRO碳纖主旋翼X1組
●450MX 無刷馬達(3400KV)X1
●GP790 鎖定式陀螺儀X1
●DS415M數位伺服器X3
●DS425M數位伺服器X1
●RCE-BL35P 35A無刷定速調速器X1組
●AA3號碳鋅電池X4

自備遙控及電子設備:
螺距規X1

网友:
对于啥都不懂的新手来说,神马到手飞都是一次性产品。即使给你调好,加电就飞又怎样?还不是秒炸收场。炸了还不是得自己动手修。。。所以一句话,买到手飞真TM没必要。。。

网友:
呵呵,plus就是塑料版的sport,还是比较超值的O(∩_∩)O

网友B(2012-06-30):
我买的PLUS,然后升级了SPORT V2金属件 皮带还是好维护 别用PRO

网友C:
塑料的你也考虑 调机是必须学的 。我当初是自学一个月才会调。尤其控 你的学。我建议pro .

网友D:
我推荐新手套机不错

网友E(2012-08-10):
亚拓 T-REX 450PRO V2 3GX高级套装,怎么样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也是新手 不知道這樣是不是好的建議 只是個人感到滿受用的
本人是先購入PRO版本 可是聽說 新手用皮傳的會容易控制點 再購入SPORT板有副翼系統 遙控器是選擇 JR的XG8(外型滿酷的) 當練了一小段時間後 改無副翼系統 飛穩後覺得
可以駕馭的時候才把PRO版(軸傳)組裝起來飛 兩台機的感覺 只能說 PRO版的很像兇猛一點 至於是不是錯覺 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倒覺得這樣還滿容易上手的 這是我的航模歷
程 提供出來給你參考一下

网友G:
我也是新手,直接上了 飞越450PRO 无副翼,现在正在装,

网友H(2012-10-03):
到手飞其实也不错。不过螺丝胶 别变成502就行了。

网友I:
我也是买到手飞KDS套机起步的,多潜水,用严谨一点的态度对待航模,问题应该不大.
p.s:记得装练习架.

网友J(2012-12-26):
想玩得好还是后者吧!前者你炸了还是要那配件调机那些的!我之前也是买了KDS的套机!感觉没用了!炸了还是自己修!调试到最好状态才是硬道理嘛。。RTF没好感!
我用的就是亚拓450RTF。DFC款的很不错嘛

网友K:
怕自己组却飞不起来打击积极性阿

网友L:
亚拓450RTF我有一架(有副翼版本),虽然塑料件较多,但是性能不错,原厂调教的模式比较好飞。用来入门练悬停、航线,小心一点,多飞模拟器,可以做到不炸机练会基本航线。然后再自己装一架飞越、冰人之类的450,可练习调机,炸机成本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