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7如何使用 大小舵角 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2-05-19):
这个开关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K3,就是右手杆上面的开关,兼3D开关,我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个开关,来控制大小舵角的切换

网友A:
大小动作设置,POS项,选择0,或2,分別代表K3的0位置或2位置,就是上档或下档,分別设置曲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