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尾无刷问题求解? CB100达人进来帮我看看!

楼主(2012-05-19):
这几天没事翻出来尘封2年了的CB100,调试完毕准备刚要试飞的时候发现尾无刷轻推10%油门开始旋转,再推到20%左右马上开始加速直到马达最高转速,但是我才20%油门啊  于是接着加油21%-100%之间基本没有反应,马达始终保持最高转数,于是收油检查排线,把尾电机接到主电调上,启动正常,推油线性良好,排除马达问题。又把尾电调接到主电机上,推油10%开转,到20%马上又加速到最高转数,所以请教各位CB100达人们,帮我分析分析吧,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晕 怎么没人呢   自己顶下

网友A:
你說的是尾無刷嗎? 你把JJ拿在手上,是這樣啊? 不是油門控制轉速,是方向和鎖尾控制的啊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的是尾無刷嗎? 你把JJ拿在手上,是這樣啊? 不是油門控制轉速,是方向和鎖尾控制的啊 :loveliness:
是放在手上,放在地上的话一推油就疯狂的自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放在手上,放在地上的话一推油就疯狂的自旋了

尾的問題,要好好檢查一下:

1. 主槳是不是順時針轉? 主槳的風是不是向下吹?
2. 尾向自己,尾槳的風是不是向右面吹?
3. 尾槳跟尾電機有沒有連好,電機有兩個孔,槳要插緊 (這裡很容易松)
4. 尾槳有沒有裂

如果都好,應該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的問題,要好好檢查一下:

1. 主槳是不是順時針轉? 主槳的風是不是向下吹?
2. 尾向自己,尾槳的風是不是向右面吹?
3. 尾槳跟尾電機有沒有連好,電機有兩個孔,槳要插緊 (這裡很容易松)
4. 尾槳有沒有裂
...
我的主桨在上一次失误中炸坏了,以上是我没有装主桨所发现的情况,不知道装上主桨后会不会正常,只是感觉才推20%油门尾桨就会加速到最高转数感觉有点奇怪!

网友B:
主板坏了。。我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坏了。。我的就是。。
是吗,那就郁闷了啊,哎那要换个个主板是不得重新对频啊,还是接好后开控自动对频啊

网友C:
最好把主桨装上之后再试了看看,以防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把主桨装上之后再试了看看,以防误判!
已经装上试了 各种自旋,愁死我了

网友D:
以前偶尔遇到过,断电,重新通电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偶尔遇到过,断电,重新通电解决了。
我是断了N次电,还是不行,哎~

网友A:
尾電機轉速不只跟主電機轉速有關,油門只控制主電機轉速。所以油門20%,尾電機100%轉速是有可能的,不要覺得奇怪。

你說機自轉 (鎖不住尾) 是那方向? 是不是機向反時針方向轉? 當轉時打一點右尾舵有改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電機轉速不只跟主電機轉速有關,油門只控制主電機轉速。所以油門20%,尾電機100%轉速是有可能的,不要覺得奇怪。

你說機自轉 (鎖不住尾) 是那方向? 是不是機向反時針方向轉? 當轉時打一點右尾舵有改善嗎?

才推20%尾电机就满油状态,应该是陀螺出了问题吧,放地下就顺时针狂转,往右打一点就右往左狂转,愁人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機向反時針方向轉?
是顺时针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