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些问题 120A海王+豹子4级3674 2200KV的问题

楼主(2012-05-19):
新手问些问题 120A海王+豹子4级3674 2200KV的问题
船身长是90CM不到点 配这套动力 请问高手对电池有什么要求
是不是不能用3S5000毫安的电池并联成6S的
电机和电调会吃不消?  最大电流量会超过?
电机我看介绍貌似才90A的电流量
我同城模友说用5000毫安30C的电池 就吃不消了 电流量是5000*30这么算的对吗 就是150A 电机才90A所以会烧电机 有这种说法吗 ?
还是不管多少毫安多少C的电池都能用的 并联成6S都没问题的 都不会烧电调电机的 很急哈

网友:
窜联才是6S

网友:
这套动力  要烧也得先烧电调, 桨配小点估计问题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调吃不消吗 那多少毫安多少C多少S的电池合适呢  我主要是想玩时间久点不是想玩速度 速度能上个60-70就行了

网友:
5s电池比较保险,C数大会好点,要么两块并联。

这么大的船,70不得了呀,怕你电调不够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配置配跑90CM的船是比较吃力的,这说的90CM的船应该是单体的O吧?那这船的阻力不小的。建议换小点的船壳65CM的O跑6S很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吃不消吗 那多少毫安多少C多少S的电池合适呢  我主要是想玩时间久点不是想玩速度 速度能上个60-70就行了

人家说先烧电调那是因为跑船的电机的负载都是很大的,水的阻力可是要比空气大300多倍,因此特定极限的情况下电机的实际最大电流可能会超出厂家标称的最大电流,所以一般配船的电调最好都放点余量比较好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这船还能玩吗?  用打容量的电池?  90CM不到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还没明白,不是电池的问题,你这船大水的阻力的那电机的负载就大,配上你现在这120A的电调很容易瞬间电流过大烧电调,和电池没什么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要换电调才能毫无顾忌的玩吗?换多少A的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180A的海王就行了是吗?就可以用4S5000毫安的电池了对吗 120A的能不能用4S 5000毫安的电池 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换电调保险点也不能说120A的就一定会烧但是会提高烧的风险。换海王180A的一步到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要看你的是什么船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O艇哈 大概85CM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大 那我不用5300毫安的6S  换成4S还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是可以就是速度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考虑速度哈···就是想着和儿子一起出去开着慢慢玩的···主要是想时间开的久点
用5300毫安30C 4S的可以吗?
6S的就不行了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慢慢玩那就买帆船啊!4节五号电池可以玩一下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我已经买好了设备 船啊 什么都齐了···这样的配置能用车用电池吗

网友:
我建议,用6S并联成3S 就是3S 10000mah    时间估计会长一点哈。
桨配稍微大一点,435 436级别的桨就可以了,速度应该会在60上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会不会烧了电机电调啊?用5300毫安 2S 30c的能串联成4S玩吗?这样会不会烧?

网友D:
可以串成4S,桨换小点,全油门时间不要太长,不然电机和电调都危险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不是就是全速的时间短点就行了 就不会少电调电机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就是全速的时间短点就行了 就不会少电调电机了哈? 桨多少算是小的?我现在的桨最长的地方应该在3CM左右 这个算大桨还是小桨?

网友F:
没有问题,速度大概就60左右,也许不到
我跟你一样配置,6S的话接近75左右,非常快,船体的极限了,很难操控了,有浪的话很容易翻,船要调整的很好才行
你大船,抗浪会好点,但是阻力也大,桨估计40起步吧

网友G:
浆的大小要调试以后决定的

网友G:
你串联成了4S,5300MAH,30C,电压升高了变14.8V电机的KV值上去了,也就是说转速上去了。但是将近160A的电流,你的电机和电调能否扛得住。

网友G:
90A的电机肯定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