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20A40块钱,中特威AL30A42块钱可信不?

楼主(2012-05-19):
准备四轴,搜素电调看到天行者20A40块钱,中特威AL30A 42块钱,不知道可信不,大家分析下。地址不写了,自己搜索
好盈 天行者系列 平价空模无刷电调Skywalker 20A 固定翼 四轴 一口价
40.00 元

网友A:
天行者20A一般在45-48左右,ZWT就不知道了,慎入~~

网友B:
反正支付宝的 怕什么 不对货就死不确认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看是不是真的啊?有没有鉴别方法?搜了半天没找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看是不是真的啊?有没有鉴别方法?搜了半天没找见

网友D:
是真的。 30a中特为是蓝皮的,都是真的。
但肯定没有100多的好,
属于100多的中特为 和xxd30 a中间的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这两个,比平常看的便宜点,天行者20A比这贵的六七块,我怕我看的这个价钱的天行者有问题

网友D:
晕,你买个贵几块钱的就是了, 不要因为省十几块钱,而去冒险飞。 省钱是添钱的开始,炸了就是几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