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总是丢频怎么办???

楼主(2012-05-19):
今天玩突然出现的   一开始以为电量不足了 结果换完电池还是那样。。

基本上飞机在离自己两米的以内就没问题    飞机一远电路板上的小红灯就开始闪了   就失控了。。。

我做过测试 把遥控放到那  拿着飞机向前走 没走几步 灯就开始闪了
简而言之  遥控距离只在两米以内没问题。。远了就直接掉下来了。。。。

网友:
频飘,可能晶振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玩突然出现的   一开始以为电量不足了 结果换完电池还是那样。。

基本上飞机在离自己两米的以内就没问题    飞机一远电路板上的小红灯就开始闪了   就失控了。。。

我做过测试 把遥控放到那  拿着飞机向前 ...

建议LZ:

(1)  先确认飞机电和控电都是足电。

(2)  借用朋友的911控和飞机,看是不是你的控还是飞机有问题。

(3)  给控内天线及飞机接收天线补焊。

(4)  向晶振补焊或更换。

陈伯

网友:
远了就失控,感觉象是发射功率低或接收灵敏度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LZ:

(1)  先确认飞机电和控电都是足电。

(2)  借用朋友的911控和飞机,看是不是你的控还是飞机有问题。

(3)  给控内天线及飞机接收天线补焊。

(4)  向晶振补焊或更换。

陈伯
请问我控里放入刚充好的电池,还是只显示2格电,用了1小时候可能就只有一格电了,这个一格电可以一直用下去,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控电量显示有点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控里放入刚充好的电池,还是只显示2格电,用了1小时候可能就只有一格电了,这个一格电可以一直用下去,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控电量显示有点小问题?

复 quicko 兄:

你可试装入普通的1.5V AA电,就可以检查控电显是否正常了。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LZ:

(1)  先确认飞机电和控电都是足电。

(2)  借用朋友的911控和飞机,看是不是你的控还是飞机有问题。

(3)  给控内天线及飞机接收天线补焊。

(4)  向晶振补焊或更换。

陈伯
我的也出同样问题:以上1、3、4条都作了,第二条没法作(要不再买台911?),现在只有换晶振了。请问陈伯:是换飞机的晶振还是控上的晶振还是都换呢?谢谢!

网友A:
第二条没法作(要不再买台911?),

复8楼 模林老兵 兄:

是换飞机的晶振。

你附近一定会有人有911的,借用测试可免折腾啊!

陈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复8楼 模林老兵 兄:

是换飞机的晶振。

你附近一定会有人有911的,借用测试可免折腾啊!

陈伯
唉,没有哦!在中 国大陆这个社 会,玩模型的整座城市也不到一百人——孤独哦。无师无伴三年整,只有鸟雀伴我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没有哦!在中 国大陆这个社 会,玩模型的整座城市也不到一百人——孤独哦。无师无伴三年整,只有鸟雀伴我飞……

可以拉你的朋友落水..........在朋友集会时玩小JJ。

多人一齐飞时那个愉快.........:loveliness:

陈伯

网友:
我的911舵机扫齿了,换个新的接收板不久就出现跟你一样的症状。
做了很多实验,现在解决了。

原遥控范围只有两、三米。
加焊跟电线当天线,遥控范围增加至六、七米。
改用铜线后遥控范围又增加一点点。
最后把当天线用的电线外绝缘胶层全部去掉,现在遥控范围超过五十米了

网友:
请问楼上改的天线是控的还是飞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