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冰箱压缩气泵的请进

楼主(2012-05-19):
前二天淘到一个旧的空调压缩机,想做一个打气泵,请问如果改成打气泵后是不是要在进气处装一个空气干燥器,预防压缩机进水?这个空气干燥器要怎样做都用到什么材料

网友A:
这东西我 就知道特别费电和容易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我 就知道特别费电和容易发热

喜欢上这东西,理不到那么多了

网友B:
进气按个空滤就可以了,也就吸吸灰尘,出气的话加个油水分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气按个空滤就可以了,也就吸吸灰尘,出气的话加个油水分离器。

如果要加个压力开关的话,还要买什么配件?请问要怎样接呢?

网友:
我在也学习,等楼下回答吧,想做一个,玩射钉枪啊,压缩机都准备好了,请教楼主,我买了个24v电磁阀,不知道压力够不够,适合做气泵不啊?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电磁阀是什么型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新人不会发图片 我做过一个很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拍几张照片去 这个汽泵我已经使用了三年多  是冰箱的压缩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加个压力开关的话,还要买什么配件?请问要怎样接呢?
压力开关线怎么接我还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个电盲
需要从储气桶里接出气源到压力开关上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电磁阀是二位五通,使用压力2-7Kg,2Kg气压以上就可以工作。右边这个接头进气,不通电的情况下左边下面接头出气,通电后换成左边上面接头出气,在换向的过程中另一个接头要确保一定的压力才能换向成功。

网友:
这样工作时间长会热保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磁阀是二位五通,使用压力2-7Kg,2Kg气压以上就可以工作。右边这个接头进气,不通电的情况下左边下面接头出气,通电后换成左边上面接头出气,在换向的过程中另一个接头要确保一定的压力才能换向成功。

谢谢了,再请教,我也搞了冰箱的压缩机,不知道做好,用射钉枪够力气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再请教,我也搞了冰箱的压缩机,不知道做好,用射钉枪够力气不

压力肯定是够的!一般冰箱的压缩机能打到10KG的力,射钉枪也就6-8KG就够了!建议冰箱的压缩机最高压设置在6-8KG!别太高了!容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就不知道你的压缩机能达多大的压力了,还有就是压缩机产生不了这么多气吧,你去买个静音空压机多好用,也不贵

网友:
做这东东,那机子最底都是1000W的吧,但那出气量……
成本好高的说……

网友:
要想做的话,买个空压机的压力开关控制压缩机,压力开关有最低启动压力和最高停止压力,你得自己调,费电,玩玩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实只是平时玩玩,电也用不了多少

网友:
俺是笨鸟一只,到坛里学习,直接买了个0.25  2.2千瓦的

网友:
好像空调压缩机的压力小一些,排气量大一些。冰箱的压力大一些,排气量小的多

网友F:
干燥剂,是硅胶7元一瓶,化工店有售。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请问不是空调压缩机的压力大吗?空调的压缩机大多都是1P的

网友H:
我住楼上,想一个很安静的空压机。用压缩机做空压机,我也想过,但排气量太小,就没有动工了。
据我了解,冰箱压缩机虽然功率小,但设计输出压力大,排气量小。可能因为它需要制冷结冰的。
空调压缩机,功率大,但是排气量比冰箱压缩机大。

网友I:
我就是用棉花 用大的热缩管套上去烧一头 然后就塞上棉花 水友分离在压缩机输出端 不过要加一段铜管 帮助气体散热 这样效果才好

网友J:
主要功能是吹灰用了。 没有加干燥过滤器 , 空气滤清器用的是一断铝合金封死一头 另一面蒙块布 。呵呵新手发贴大家轻拍!!没有用成品的压力开关而是用压力表上改造的加上一个微动开关 控制一个小继电器。安全阀是0。9M动作。 压力表的动作压力是0。6---0。8 M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5b40e8f-a23c-11e1-a9ba-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6055187-a23c-11e1-86b6-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65c9b1e-a23c-11e1-b6d9-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6a3a163-a23c-11e1-b7f2-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6fead11-a23c-11e1-8f91-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73d4240-a23c-11e1-b929-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782ec0a-a23c-11e1-8145-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7d0f5a8-a23c-11e1-a33c-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81eed8a-a23c-11e1-ad48-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8699145-a23c-11e1-bdb3-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8c946ae-a23c-11e1-a3a9-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90cd3c2-a23c-11e1-88ad-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95a8d11-a23c-11e1-b965-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9c212fd-a23c-11e1-8b62-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a075223-a23c-11e1-afa5-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a5179a6-a23c-11e1-98f3-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a9fad61-a23c-11e1-b44e-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K:
我也保留一个老冰箱,准备拆

网友L:
楼主能不能做的美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