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新人求助如何调节用“乐迪”空来飞固定翼。。。求助求助啊。。。

楼主(2012-05-19):
如题:

(求助求助)新人求助如何调节用“乐迪”空来飞固定翼。。。求助求助啊。

本人新手,自己装了一架KT F22像真机 (如图),马达,舵机2个,电调已安装。折腾了半个月楞是没首飞。

现在问题来了,我现在只有一个“乐迪”控,之前是用来飞电直450的。

现在想用来飞固定翼,但是不会“调控”,

希望有用过“乐迪”这个控的老鸟 教教我如何调各项指数和混控。谢谢。。。。

           (按照百度一下(百度真强大)搜到的方法,已经完美设置2个舵机混控三角翼模式。哈哈。。。。。后天准备首飞:像真机F22,尾推机。)

楼主:
  求助啊。求救啊,,,,

网友:
看6EX的说明书,有固定翼模式就选,没有固定翼模式就在倾斜盘项选1S模式。

网友:
这个是乐迪直升机控,没有固定翼混控模式。
建议:另买一个V型混控器,将升降、副翼通过混控器输出控制左右两个舵机。此时控设置为1-S模式,相互无混控,即可完美飞行F22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哦,我按照网上找到的设置方法,现在完美混控2个舵机的三角翼模式了。。。哦耶。         后天天气好,准备首飞。。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