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ER9X-R672固件求助

楼主(2012-05-19):
福斯ER9X-R672固件怎么设置那个3档开关控制5通道,混控来源里面找不到MAX啊!求高手指点。

楼主: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打开5/10菜单,打开地5通道设置,Source后面设置成FULL 没有MAX选项的,然后将下面的
Switch后面设置成你的三档开关里的一档,

网友B:
刷了 有什么好处阿 菜鸟求解 也想弄台

网友C:
刷了后就跟几千的控没啥区别了,功能不是一般的强大。

网友D:
我的固件好像都700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固件不要刷最新的,刷个稳定版本的比较好,你懂得!以后大家一起交流。我是新手。

网友F:
看来有必要升~~~~

网友G:
 现在我够用了,等不够用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