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载机终于装好了,抽时间试飞~~~~~~~更新新加机轮

楼主(2012-05-19):
本来前几天就能装好的,结果工作关系一直拖到今天才装好~~~看着是比以前的烂小子1000舒服~~~就是肚子里东西装着累了点,图传的线换成了屏蔽线,CCD内置,好看多了
配置:
天八2.4G
A控
朗宇2216 1250KV 9060APC桨
好盈飞腾30A电调(加了散热)
银燕数码金属舵机X4
2200电池X2,1300电池X1(图传OSD独立供电)
柏通1.2G800MW,索尼HQ1
载机翼展1500,机长1050,全重接近1400G

网友:
头部额摄像头,貌似可以转动

网友:
可否拍个尾杆与平尾、垂尾连接,学习一下,我的因为构造不可靠,炸烂了,电机一开尾巴左右扭,我开了个圆洞,尾杆涂胶插入,估计是开胶了,没有舵效

网友:
上反角多小度?
好飞吗?

楼主:
上反角4度左右,还没试飞

网友:
电机安装位置如果用整体一块大的层板强度就更好了,现在看着有些单薄。

楼主:
电机座里面用的12MM宽的碳片加强的,很结实~~~

网友:
手工很好!期待试飞

网友:
建议在翼上粘上透明胶布,以加强韧性,重30克左右影响不大

网友:
好……机机很靓

网友:
前缘和翼端用纤维胶带粘一下,防止刮伤,其它地方没必要,毫无意义。

网友:
图传散热真好(在架高一点 )

网友:
多大 翼展?

网友:
这个飞机不错,看着挺厚实

网友:
回复 楼主:

手工很了得  请教下是 多少密度的EPS

网友:
做的翼龙加大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