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这个电机改造成电主轴,拆了装不回去了。

楼主(2012-05-19):
想把这个吊磨电机下面串联无动力做成电主轴,不知道好不好。一大堆功夫,好像还不如直接买个电磨。

拆了之后,装回去能转,但噪音温度大增,不知道是咋回事,又拆,发掘每个电极包括相邻之间的电阻都是0,用毛刷刷了还是0,这个好像不正常??假若短路的话,又怎么会能转呢??

网友A:
噪音大温度高 应该是扫膛或者没有装好  轴承和轴配合不好
相邻之间的电阻本身就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音大温度高 应该是扫膛或者没有装好  轴承和轴配合不好
相邻之间的电阻本身就很小

相邻的电极,不是属于不同的线圈么,应该是断路才对啊,怎么电阻靠0了。

网友:
有可能是轴承装不到位,你重新装起来,用手转动阻滞感最小的时候拧紧,把碳刷稍稍磨平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邻的电极,不是属于不同的线圈么,应该是断路才对啊,怎么电阻靠0了。

现在测电极相当于换向器并联线圈,电阻很小的,甚至某些便携式万用表都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测电极相当于换向器并联线圈,电阻很小的,甚至某些便携式万用表都测不出来

电机里我不懂,也就是说,正常拉。没搞坏啦。

楼主:
有点想买个电磨做主轴,把外壳拆了,描了外形,自己弄个厚实的能受力的壳,或者干脆直接装上去,更方便。

网友:
反转了吧   定子和电刷线接错了 反转 可以运转 转起来也正常但是温度很高 很块就冒烟

网友:
这种电机本身零件就少,你说它能坏哪?只要外观看着没有大的坏损没问题的

网友:
拆了再装过,应该是线接错了

网友:
装好后用胶锤木棍什么的敲几下电机轴。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个好像是电磨的电机吧?

网友:
首先道声楼主好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万用表和什么档我的意见如果是47型万用表应该是x1档但是阻值有点但不能为零前提万用表没问题
另外楼主拆卸之前好的装回去温度高的话看看轴承间隙你的东西无非是个串激电机吗用手感觉一下钻子的转动松紧度越松越好

网友:
看看定子 转子线圈碰坏了没有。是否线圈接错头尾。不是随便接的

网友:
接错线的可能很小,一般不用去拆接线的。装好后用手转转子,用力转一下,应该能转个几十圈才对。

如果很紧,那发热就可想而知了,那就拆了再装,装到很松为止
如果很松,还发热,那就是接错线了,电压高了。由于磕碰使转子线圈局部短路了。还有一种很少见的高速转时转子扫堂。

用五位半的以上的台式万用表测电阻,不会为零的。

网友:
可怜的电机

楼主:
终于发觉,是碳刷的问题,拆了之后,碳刷要重新磨合,电机的噪音和火花主要是碳刷那里来的.

网友:
我这还有几个闲置的电机呢。。。想想怎么用

网友C:
刷子装反了方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