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问题

楼主(2012-05-19):
木机的木头是靠什么连接?胶还是螺丝?

楼主:
各位老鹰帮帮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简洁明了!

网友B:
真有你们的,我还没做过木机,不知道用什么木好点呀

网友C:
先用少许502固定,再用白胶粘合
材料用合成纤维,这是高档货,一般用桐木混合轻木做的,讲究点的全部用轻木,用碳纤加强`~!~

楼主:
回复 网友C:
502都粘了!如何用白胶?菜鸟求解释!!

网友D:
白乳胶干得慢 但结实 502暂时固定 不入乳胶韧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