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细了,轴承走内径了怎么办

楼主(2012-05-19):
正序浏览
RT,在不换轴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补救一下?

网友A:
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电镀了

网友B:
用氩弧焊补焊 然后车 磨光就可以了

网友C:
内径车大,以车大尺寸配内套

网友D:
用合适的弹簧套在外面再修磨也可以

网友E:
原帖由
hammers
于 2012-5-23 20:23 发表
轴差的少 可以镀鉻 如果差的多 补焊然后车
补焊然后车。。。。。。。这样做肯定会断! 不信就44!

网友F:
轴差的少 可以镀鉻 如果差的多 补焊然后车

网友G:
其他的方法 上面都已经说了,
如果能车的动,车细 ,过盈配合套圈,磨之到合适尺寸,,,
不过感觉有点麻烦,从新做个,或买个。

网友E:
焊补,,,打麻花。!都不行!焊补肯定断!麻花肯定继续小!我经常接触!垫铜片。。。也继续走内圆。而且还偏心! 电镀可以。但是。。。。量小。。还是找我吧!

网友H:
神油就别用 ,用电镀

网友I:
冲麻点或加套

网友J:
有条件 上电刷镀

网友K:
抹点神油看看能不能变粗?

网友L:
滚花,下套

楼主:
冲麻点,哈哈,是个好主意。

网友M:
简单点就样冲冲点麻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