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200+火狐混合200,装完机拍照,摘日试飞

楼主(2012-05-19):
先上图

今天到的国产200头尾,火狐的机身很轻,优势明显
什么塑料机身3D变形都是浮云,小鸡,能飞出个大概就行

摘日试飞,炸就算了!!

楼主:
接收机座和陀螺仪座是用电话卡+502黏在机身做底板和延伸舌头的

玩过泰世255 200 x2,yt250,冠丽200,火狐200
感觉机身最宽裕的就是冠丽,,大把位置
严重声讨泰世全系列小鸡,完全没有考虑设备摆放
250也是,电调要在肚子下面,炸机死翘翘

楼主:
你阿妈3点装+调试到刚刚,到时候双桨就可以飞

累,想吐,你阿妈小鸡搞死人

网友:
千万注意尾管固定座!!!用电钻贯通,长螺丝咬死!

楼主:
两边有顶丝,多谢关心!!

网友:
那四个固定螺丝是摆设,必须换!

网友:
最近我也被小j搞死
换了动力3s +30c 结果每次都莫名的弯尾轴,一次都没离地就报废了3跟尾轴了
之前2s从来没发生过

网友:
塑料机身折腾怕了,楼主不是刚炸了一个,又整一个啊

网友:
这机身装完试飞好就扔了,拿卖家拿了一个255的波纤,回来看看大得没兴致装,于是整了个冠丽的

冠丽的机身比这个好几倍,为啥用了冠丽的头尾却要上这个机身?

楼主:
冠丽机身重,想看看这个机身咋样,的确,冠丽机身是好,除了重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冠丽机身重,想看看这个机身咋样,的确,冠丽机身是好,除了重量

你说的重,是指波纤版的还是金属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重,是指波纤版的还是金属版?

火狐的塑料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