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说说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2-05-19):
我的四轴配置:WKM飞控,XA650V4机架,GS2834-12 750KV电机,好盈30A电调,APC1238桨,3S5850电池。新装的四轴在风中很抖,基本感度250,姿态120,把感度调下来:155,120,就好多了。还有:这悟空:在GPS姿态下有时很飘,原地飘出7、8米多吧(红、白灯都不闪)
      现在:我在650机架的底部加固了两条铝条(见图)感度上去后不见抖了,但机机飞了十几分钟后电机烫手,以前飞十几分钟下来温温的,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啊?(IMU,GPS的重心已重新校对过).卡片拍的视频还很抖。

网友:
第一呢你先校准罗盘试试。我也是升级5.06固件GPS很漂。至于电机烫手的话我分析有可能是你加了铝条加上去以后每个臂重了。纯属猜测,你把臂拿掉然后再试试还热的话就是别的原因了。不热的话就是铝条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加了铝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