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这样配置是否合理!!!O艇!!!

楼主(2012-05-19):
新手问些问题 120A海王+豹子4级3674 2200KV的问题
船身长是85CM左右 配这套动力 请问高手对
电池
有什么要求
是不是不能用3S5000毫安的电池并联成6S的
电机
和电调会吃不消? 最大电流量会超过?
电机我看介绍貌似才90A的电流量
我同城模友说用5000毫安30C的电池 就吃不消了 电流量是5000*30这么算的对吗 就是150A 电机才90A所以会烧电机 有这种说法吗 ?
还是不管多少毫安多少C的电池都能用的 并联成6S都没问题的 都不会烧电调电机的 很急哈
问题如下
1如果用2200毫安 25C的3S锂电串联成6S有没有问题?
2用5300毫安 30C的3S锂电串联成6S有没有问题?
3用5300毫安 30C的2S锂电串联成4S有没有问题?
主要这三个问题 麻烦哪位高手能指导下 3个都一起指导下哈 这样我好心里有底哈!!!万分感谢!!!

网友:
我主要是想一次玩的时间久点···

网友A:
第一个不行,电池会很快挂的。
第二个也不行,电机电调都有危险
第三个可以,但桨要换小点,全油门时间控制在5秒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多大的桨算是小桨我是彻底的新手···我现在的桨大概在3CM左右

网友:
30的浆对于你的船来说是有点小 我的80cm的船都用436的浆 我的电机2800KV你的2200kv的应该没有问题!D35的差不多!
电池要看你的电机是多少A的 基本上是电池的毫安X放电倍数就是多大的电流 例如5000MaX30C除以1000=150A 那么你要考虑你的电调耐压是多少,然后电机耐压是多少
还有你的电机kv是2200 的 那么2200X4.2X6=55400是你的电机转速.
kv2200的电机建议你用CNC的436浆,效率高些!
希望楼下的补充!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高手 这个电机网上的参数 貌似是90A的 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用1,2,3这三个问题的电池 希望能指导我下 我对这个一点不懂 ,买这船都没想到会这么复杂···

网友:
第一组肯定不行 电池会怀孕 第二组可以推荐 第三组速度会上不来!建议你用6-8S 就是油门控制一下 最高油门不要超过10秒或者电池买小一点的!4000以下的6-8S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会不会烧电机电调哈?只要不超过10快应该不会烧的对吗?

网友:
电池并联容量电流大一倍电压不变 串联容量电流不变电压增加一倍!

网友:
你的电调小了点建议使用180A的电调 因为电调要大电机1.5-2倍电流 船在水里会跳的 落到水里瞬间电流很大!

网友:
油门不要超过70-80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C:
我的船和你一样的 我的建议不是要用海王120A 用海王180A 如果你用豹子2200KV的话用42毫米直径的CNC浆 然后用14.8V40C的电池 可以很OK的达到70码 当然也要看你压浪板和鼠尾的调试了 你可以联系我423827144 我们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180A的电调还会出现烧的情况吗?

网友:
电调没事儿的!电机也不会有问题的 电机水冷要做好 加个水冷套子

网友A:
干脆搞个200A的得了,怎么也不太会烧,除非短路漏水。
这么大个船你应该选2000以下KV,6到8S电池比较好,像楼上几位高手所说,桨用CNC的

网友D:
120a海王用6s跑85的船,很快就要红烧电调了。有现成的电池就先用3000毫安以上的4s 试试。30的浆小了。。试好了电机电调温度合理,再换浆, 从438浆开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