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教!船用电调怎么标定遥控器的油门行程

楼主(2012-05-19):
我的是飞浪 竞赛版 200A 船用无刷电子
调速器
!!遥控是GT3B!

网友A:
先把控的油门推到最大,然后在给电调通电,然后你就可以听到提示音,结束后马上油门拉到最低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我是做样做的····开遥控!油门最大!!接收上电《我的接收是另外供电的》在电调上电!!听到声音乱响~~~~~那声音是加油门电调发出来的声音!!我的油门行程全乱的

网友B:
接收是另外供电的

网友C:
你应该看看电调的说明书。
顺序不是你这样的,大多数顺序都是。。。。
遥控油门最大,打开遥控电源,电调先通电再通电接收电源。听到提示声选择菜单选择油门行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那我试试看!!!

网友:
嗯!!听人家说可以防干扰

网友D: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
标题
求教,啊,怎么不行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E:
用板控就方便了,枪控一只手要按住油门在接通电调电源听完提示音后在松开油门就好了呀咋么可能不行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A:
用橡筋拉住油门在最大位置,然后电调上电就行了...玩船的话其实可以讲油门回中弹簧取掉

网友G:
学习帖,之前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