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玩DLG滑翔机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大家来补充

楼主(2012-05-19):
在和玩家的交流中,收集出以下几个新手容易范的问题
1、不挑场地,即使有树木有电线杆依然把滑翔机扔上去,不少场地地上布满碎石,滑翔机的每一次降落是否损坏纯看人品。
2、用手平端起DLG的机翼,然后不幸的机翼突然折断。虽然之前几位高手都交代过,但是还是有人会犯这个问题,无论多贵的飞机,哪怕是全碳的,请都不要这样做强度测试,毕竟咔嚓了是一次性的。
3、装机的时候应该好好固定的地方不要草草了事。比如有的朋友竟然用502来对接机身与尾管,这样太不可靠了。还有的在固定尾翼推拉索定位点的时候使用透明胶带缠两圈,这样不可靠的连接很容易造成推拉杆松弛,高速出手尾翼震颤或者出手种地炸鸡也就都不奇怪了
4、飞机保存的时候装上机翼的DLG随便往角落里一放,机翼正好一个角着地,过几天拿去飞发现飞机上天就横滚,机翼如果一个角落受力的话长而久之机翼多多少少会被应力所扭曲,所以存放机翼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要太随意,卸下来平放就好
5、调试飞机的时候首飞就大力出手,运气不好就种地炸鸡了,一般调试使用水平手扔的办法。即使是调试好的DLG,每一次拿出来飞以前都应该先用小力量试投几次,确定舵面微调等正确后再逐步加大力量(谁知道有没有被小朋友什么的动过遥控器
6、手接的时候飞机太快千万不要勉强,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飞机,宁愿飞机在地上蹭下也不要冒着风险去阻挡飞机。规范的手接DLG应该从上而下抓住机头部位,而不是机翼,道理自己想
7,。遥控器可千万拿好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挂带在手上缠两圈,炸鸡听多了,可是炸控这事也绝不罕见
8、想起来再补充

网友:
第7条说的我好疼痛,
有回,飞机平稳降落,我去捡飞机,结果捡起飞机的一瞬,10c掉下去了,,,,,,,两边肩膀上的4个开关,两个弯两个折,当时就dt了

我现在,抡飞机,左手都是直接把控搂在怀里,而且还上挂带套脖子。

网友:
好帖大家一起顶楼主好人噶哈呢学习了

网友:
 有两项是说我呢

网友:
每项都是真理,可惜我是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才明白的

网友:
嘛…P2B玩惯了,确实经常直接拿滑翔机的机翼…

还有就是:千万别做大过载动作,特别是木机…

手接应该不难吧…其实吧,自己整个跑道也可以啊,用蔬菜大棚的薄膜,两三层50CM*400CM,不用的时候卷起来,要用了摊开来。

网友A:
挺想上DLG的,缺的是场地。。学校的400米跑道,中间是草坪。跑道四周有树。。不知道这场地飞mini DLG 行不!?
相中mini topsky的,还有binary 的mini DLG。 有一个大的场地,需要坐公交10分钟。。可以飞1.5m翼展的。。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你飞机的最小转弯半径。至少三四倍才能飞吧…
DLG这种我觉得公园也可以飞(当然,人太多了……)

400米标准操场应该是没问题的,最好是老的柏油操场(晴天的上升气流很强大…)。有树这个比较坑爹,自己注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想上DLG的,缺的是场地。。学校的400米跑道,中间是草坪。跑道四周有树。。不知道这场地飞mini DLG 行不!?
相中mini topsky的,还有binary 的mini DLG。 有一个大的场地,需要坐公交10分钟。。可以飞1.5m翼展的 ...

400米标准场地都是大家羡慕级别的场地了,飞2米电滑都没有问题,DLG应该更好应对了,别忘了DLG可以飞的很慢,还有蝴蝶刹车

网友:
好贴必须顶,更何况是我的供应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买一架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那就先搞架1.5的试试。想在您的店里买,联系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