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型问题

楼主(2012-05-19):
什么样的翼型在兼顾速度与升力?适宜迎角为多少?航模飞机的雷诺数为多少?研究了好几天了发现缺了雷诺数这个重要数据.感谢各位回答!(我没有专业的书籍,但我觉不是伸手党,实在找不到了才求助的)

网友A:
雷诺数不是定值,在机翼同等的情况下与速度成正比.有个翼型软件PROFILI可以参考设计

网友B:
楼主, 请修正一下错*别*字.
什么样的翼型在兼顾速度与升力?
可试试升力系数小, 阻力系数也小的翼型.
适宜迎角为多少?
给定的雷诺数下, 查翼型升阻比的曲线试试.
航模飞机的雷诺数为多少?
大约 8万-5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