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 X612S 风扇怎么不转?

楼主(2012-05-19):
MAXPRO X612S 风扇怎么不转?
看说明书是自动控温,在充电 温度低的时候 风扇是一点都不转吗? 我一直 4A 左右充电3S 一直没见风扇转过。。

楼主:
这个世界怎么这么无情,,,,,,,,,,无人理我

网友A:
自动温控,温度没有超过临界值,风扇当然不会转,你试着大电流冲一下电呗!

网友B:
我的612目前只有用它放电的时候风扇转过,那个声音,可真是虎虎虎!

楼主:
原来这么回事! 我是刚买的612S 还没确认,现在可以放心确认收货了。

网友C:
同板凳,我的目前也就放电的时候见过风扇转过

网友D:
充电效率高,发热小,温控,因此不动,放电试试,立马呼呼转

网友E:
转换效率高啊,一般充电根本无需风扇强制散热。为什么一定要风扇呼哧呼哧转才踏实。

网友F:
试试最大电流放电,那风扇转得虎虎响,但外壳还是烫手,不得不另外加了一个风扇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