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刚充好电可以立即玩吗

楼主(2012-05-19):
还有刚飞玩过多长时间再充电?
还有遥控器的大小舵键我按了没感觉到有啥作用啊?是干啥的?
还有遥控器右上角的键是干啥的?装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刚飞玩过多长时间再充电?
还有遥控器的大小舵键我按了没感觉到有啥作用啊?是干啥的?
还有遥控器右上角的键是干啥的?装饰?

复 dalei1989 兄:

(1)  911飞机飞完一块电后电机发热,宜等冷却后才再飞,
       否则很快便会退磁老化乏力。
       锂电用后发热,宜等冷却后才再充电,否则会储电
       渐少又很短命。

(2)  控左上角的大小舵键在控屏中 央可见显示。
      如想用小舵量,应再配合:
          (a)  十字盘连杆从长球头改扣上短球头。
          (b)  两只舵机连杆从舵机臂的外孔改扣内孔。
          (c)  手指习惯拨小舵量。

(3)  控右上角的键是空键。

陈伯

网友(2012-08-06):
我也是新手,正在飞911呢,一起学习了。感谢6楼的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