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DJI的抗风性怎么样??

楼主(2012-05-19):
我这常年是3--4级风偶尔2级风有时5--6级风

想知道DJI的抗风性怎么样

本人有XA  450PRO,炸的我已经丧失信心了,打算转投DJI了

特此咨询

楼主:
naza  抗风怎么样??

网友:
除了飞控控制外,动力是否充足也是抗风的基本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飞XA飘走30多米,怎么拉也拉不回来,直接撞铁塔上散架了,动力肯定没问题,电池刚刚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
NAZA不抗风的,NAZA飞天上你只有祈祷风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 wkm 那?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主要和电机关系大些,相对用高kv,小螺距的桨抗风性能就会好些,还有naza看你用什么电机了,如果原装电机你上4s的电试试,也很带劲~

网友:
还有机架大小。小机架抗不起风的。就跟大飞机与小飞机,哪个飞得稳 ?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理解的是,带GPS的相对就抗风一些,不带GPS的有风你需要随时校正方向,至于有风时抖动那就是LS说的机体大小和动力的关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风时抖动这才是飞控的性能好坏的真正体现,你多玩几个不同等级的飞控会明白的

网友:
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感觉。我今天才挂树上,被不到2级风吹的,详细看http://i.youku.com/u/UNDIwODczODUy
现在还在上传,估计晚上看的到高清的

网友C:
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WKM一般动力 抗五级风绝无问题

网友:
绝对有问题,我用大负载配置不是一般的晃,今天2级风给吹树上了,我用吊车来取的

楼主:
北方地区真麻烦,就是风大,地面风和十米高空的风都不一样,二十米以上更不知道

前两天一阵风把路两旁一般粗的树刮倒一棵刮断一棵

可想而知四轴上去是什么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WKM一般动力 抗五级风绝无问题

你这是不负责任,同样动力还要看重载还是轻载。
所以这个不是绝对的。
总的来说,有更多的富余动力就抗风。

网友E:
抗風與否主要看機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抗風與否主要看機體
机体再好你放个KK看看有用么?(所以1.飞控的平衡能力,2.更大有更多的富余动力.3合理的重量配合.才能在3-5级风稳定飞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少明白点了,责任不全在飞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不负责任,同样动力还要看重载还是轻载。
所以这个不是绝对的。
总的来说,有更多的富余动力就抗风。

拜托你动点脑子看清LZ问题再乱喷好不好!我说负责任是因为本人刚出掉XA的双P入手的DJI.而且对两个飞控的性能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同样的650V的原装电机和桨在4--5级风里XA让我手忙脚乱。而DJI却让我能悠闲的点着烟抽完!
你的说法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容易误导别人!本人再一次负责任的告诉你:给你再多的富余动力没有好的飞性能也是瞎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少明白点了,责任不全在飞控

LZ 不要被人误导了。实践告诉我责任就在飞控  当然这仅仅是本人的实践经验 不代表大多数。也没有攻击任何人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可是我没钱买WK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不要被人误导了。实践告诉我责任就在飞控  当然这仅仅是本人的实践经验 不代表大多数。也没有攻击任何人的意思 [/quot哎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拜托你动点脑子看清LZ问题再乱喷好不好!我说负责任是因为本人刚出掉XA的双P入手的DJI.而且对两个飞控的性能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同样的650V的原装电机和桨在4--5级风里XA让我手忙脚乱。而DJI却让我能悠闲的点着烟抽 ...

你这种人嘴巴就这么臭吗?非要站在对立的角度来说话?非要钻牛角尖?
XA我早玩过了,WKM比你还早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4942&highlight=%CE%D0%C5%E7
拜托你也看清楚我说的重点,还有看清楚以上连接的视频。
WKM又怎样?那次重载的情况下照样把不住,往自己拉杆回来,飞行器
根本不听话往,这还叫抗风?真以为飞控是万能?大冷天飞着照样捏把汗。
后来同一情况下去用大四轴寻涡喷,那动力才叫抗风,飞起来完全没压力。
估计你也没试过这种恶劣大风天重载来飞,看清楚了,是:重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明白点了,责任不全在飞控

对,抗不抗风要看整台机器的具体情况。
不是装个WKM就万事大吉。当然,无可否认,同一情况下WKM
的抗风稳定性比XA强N多倍。
就好像问:奔驰耐不耐撞一样。
这都是相对的,要是奔驰撞大卡车照样死定。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
回复 网友D:

wkm就是贵了点

网友:
DJI抗风应该很不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据说还不错,还没试过,先打听一下

楼主:
打算入手DJI了

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入手DJI了

大家有什么建议??

入手吧 别被某些拿自己当权威的人误导了 一边攻击别人的观点一边又举出这种可笑的例子  还大谈什么重载 这么大的载重这么恶劣的天气DJI不也没让它飞丢吗?到头来还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楼主:
回复 网友H:

网友(2012-10-16):
XA这种莫名其妙的漂移,摇杆打到头也纠正不回来,我发生了很多次。带着笔记本到飞场,看姿态传感器的数据也没大问题。挺恐怖的,最后终于提控...

我现在改naza+GPS了,刚飞两电,感觉操控感不错,但没有在风大时飞过,飞多了再来评论,以免有失客观公正。

网友:
动力配置是抗风的基础,飞控在这个基础上,能比较好的发挥它的功能,反正之前我是飞丢过一架装了飞宇飞控的4轴,后来果断入手naza,感觉很不错,起码操控信心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