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911不想用USB这种方式充电

楼主(2012-05-19):
可以在淘宝随便买个遥控直升机的转USB充电插头直接插电源充电吗?

网友A:
现在手机都是USB接口了 你拿手机充电器来用好了

网友:
911都是在家玩,直接插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机都是USB接口了 你拿手机充电器来用好了

可以?

网友:
我是用手机充电器的USB充V911电的。

陈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NOKIA  X6的充电头,,可以直接接上V911的USB线充电??
电压  电流都没有问题嘛?

网友:
用手机或者MP3的接头就可以充 不超5v的就可以

楼主:
我擦 街边男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