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图床]新手第一次装机,采用底板下布线方式,请各 ...
[已修复图床]新手第一次装机,采用底板下布线方式,请各位前辈指正错误 呵呵

楼主(2012-05-19):
数据线一边2条一边1条
大家给看一下这个盘调的平吗?
哥俩好 哈哈
底版上面没有数据线的哦,都在底版下面,上面只有一个接收·
都在这了,集中处理
机器是仿亚托,呵呵 很多件不够标准,先拿来练手了。

网友A:
图片挂了 抢沙发安慰你

网友:
呀 图床又挂了··
哪位大哥 教教我 哪个图床可以用啊

网友B:
放到桌面上在发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可惜看不到图~~~~!!!!

网友D:
斜盘舵机是什么???

网友E:
这年头还买得到v2

网友F:
部线要考虑维修方便,底板容易炸坏,换起来你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银燕08金属齿的普通舵机。
银燕 EMAX 12g/ 1.8kg/10sec 金属齿微型舵机/ES08MA

网友:
原帖由
luobo2010
于 2012-5-20 17:45 发表
这年头还买得到v2
是仿的V2 不是原装亚托的

网友G:
右侧舵臂可能会干涉大齿盘,试试看,不行就要修剪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