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升级碳材质的机架,发现水好深,特请教

楼主(2012-05-19):
碳管、3K碳管,3K纹碳管,这3种有何区别?
第一个和后面两个看外观好区分,但是第二和第三要怎么区分?
taobao上卖的成品碳架价格不一,大家有何推荐?

楼主:
碳纤管和碳卷管有何区别?
全碳管和玻碳管如何区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全碳管和玻碳管的分别好像前者是纯的碳纤维,硬度较高但脆,而玻碳管是玻璃纤维与碳纤维的混合体其在重量上比纯碳管重约30%但弹性比碳纤管好。
而碳纤管和碳卷管的区别是前者是一次成型的,而后者是由碳纤薄片卷起来的,道理好像无缝钢管与普通钢管的区别,前者可以做枪管后者只能用来流水之类的。也就是说碳纤管更结实。
这只是我的理解不一定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碳管和玻碳管的分别好像前者是纯的碳纤维,硬度较高但脆,而玻碳管是玻璃纤维与碳纤维的混合体其在重量上比纯碳管重约30%但弹性比碳纤管好。
而碳纤管和碳卷管的区别是前者是一次成型的,而后者是由碳纤薄片卷起来 ...

可是碳纤店铺里都是卷管比普通碳管要贵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来我的理解偏差还是蛮大的~
好在事先声明了~~~
不然会被骂的很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