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t6exhp 遥控距离?

楼主(2012-05-19):
今天爽飞山寨450
但是发现偶尔有失控的现象
FUTABA T6EXHP,是个老版本的,网上收的个二手的
请问老手这控一般有多长距离,失控是偶尔还是怎么的?
会不会是控有问题
还望老手们指教啊,在线等
还指望拿它飞泰世425,大飞机呢
如果失控就实在是不敢啊
还望大家指教,天线到底应该怎么绑,距离才长?

楼主:
怎么没有人说话啊
沙发自己坐,帮帮忙啊
估计距离只有20M左右

网友A:
接收机的天线不要绑在一起(一团)要拉了直摆放

网友B:
1、正常情况下,距离不会低于200米的。
2、接收天线如何固定,你可以找找老帖里的图片来参考(文字叙述比较繁琐)。真如楼上所述,千万不可揉成团地固定。
3、现在只有20米的距离,那建议你先测一下控的电压。电压正常的话再测控的总电流,200~250mA为正常值。低于这个电流值、遥控距离又那么短,基本可断定发射电路的末级功率管已损坏(尚有20米的遥控距离,是推动级泄露出来的电波“做到”的),请购买2SC2314予以修理。
注:原控的末级功放管为贴片式的,但高频发射板已预留安装立式元件的焊接孔位,故无需购买难以寻觅的贴片式功放管。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同频或频率相近的干扰,造成偶尔失控。

楼主:
谢谢大家了
今天实在担心,用天地飞06-A 2.4G的模块改造了6exhp,彻底放弃了72MHZ,效果不错哦
大家可以试一下哦

网友C:
2.4G就不用担心撞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