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介绍一款FPV监视器

楼主(2012-05-20):
正在用一个杂牌的监视器,虽然可以设置不蓝屏,但遇到信号差就干脆直接休眠(不用这么省电吧?)信号门槛高,稍微有点雪花就切信号。 恢复时间长,来信号后需要2,3秒才恢复显示。

要求:
7寸左右
阳光下亮度OK
没信号不蓝屏不黑屏
信号门槛要求低,信号差有雪花,不要切信号。
恢复时间快,不要等几秒。

便宜的贵的都可以介绍一下,最重要是付好上述要求。 样子是否讨好没关系。

网友A:
高手们好像多数都用富威德的监视器,新出了FPV专用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们好像多数都用富威德的监视器,新出了FPV专用版的。

有没有用过的人说说感受?

网友:
佳的美上面说的是

楼主:
等不及了,刚TB买了富威德FW769A,据说不蓝屏,试试看。

网友:
要求:
7寸左右
阳光下亮度OK
没信号不蓝屏不黑屏
信号门槛要求低,信号差有雪花,不要切信号。
恢复时间快,不要等几秒

网友:
富威德FPV专用版FW769A  可以达到你要求 TB搜索下

网友:
富威德FW769A
到底怎么样啊?
出来说说嘛。。。

网友:
标题

广告n多,那个fw好像要800块,不到500流明亮度,还不如买1200流明的显示器了,也是800

网友:
剑侠给个1200流明显示器的淘宝链接吧

网友:
我买的7寸是680包邮 400流明亮度的

网友:
求1200流明显示器的淘宝链接

网友:
富威德7寸高清800*480高亮FPV航拍专用监视器 不蓝屏
FPV航拍专业版监视器 高清 高亮

参数:

型号:FW769A
屏幕尺寸:7寸TFT LED液晶屏
物理分 辨 率:800×480
亮 度:400-450cd/㎡--最高亮度
对 比 度:500:1
可视角度:140°/ 110°(水平/垂直)
输入电压:DC 7-12V(红色线)
输入信号:一路复合视频(黄色),一路音频(白色)(RCA莲花母头接口)
功 耗:≤8W
音频输出:≤1W
尺寸(长宽深):185.5×122×32.5mm
重 量:450g

网友:
to 520FPV
你这广告太明显了,一搜你的帖子全是推荐fw769的。
我觉得fw挺黑的,FW369A和769完全一模一样的属性,唯一区别就是去掉了蓝屏功能,变成了“FPV”专用,从400块提价到680块。

to wjdbj
不好意思,我记错了,是1000流明的。淘宝上搜“10.4寸 LED 户外 液晶显示器”。
我问过老板,现在分辨率都改成800*600了。不过有没有禁止蓝屏功能我就不知道了。
期待你来做小白鼠  这个牌子的还有500流明的,不知道这个1000流明有没有虚标。
我觉得FPV用4:3的显示器比宽屏的要好。fw的16:9说是FPV显示器,还特别标明是黄金比例。。。。笑

规格型号
面板尺寸10.4
显示面积(H)211.20*(V)158.40(mm)
显示模式4:3
液晶类型TFT-LCD
最大分辨率640*480
显示色彩16.7M
点距(mm)0.264(H)×0.264(V)
亮度(nits)1000cd/
对比度800:1
视角(///)178°/178°
响应时间5ms
场频50Hz60Hz7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