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无副翼和有副翼哪个更容易上手!

楼主(2012-05-20):
现在很疑惑一件事情!
无副翼有三轴陀螺辅助,理论上讲应该很稳!应该比有副翼容易练习一些!
但是有很多人说无副翼动起来很灵活,
所以现在搞的很郁闷啊,希望高手能给我解答一下!
到底有副翼和无副翼哪个更容易上手哦!

网友A:
固定翼还是直升机?
固定翼肯定是无副翼上手方便。
但是你说陀螺仪估计就是直升机了,说实话…因为不玩直升机,所以我百度了半天也没看明白直升机副翼什么工作的。
如果直升机副翼也是控制横滚的话,我觉得新手还是没副翼好。因为控制面越多越难控制。

网友B:
有副翼,基础扎实了再无副翼

网友C:
有副翼较稳定,无副翼较灵活,新手或入门先入有副翼,一定时间后再上无副翼。

楼主:
多谢多谢!
多谢多谢!
看来,入直升机不苦练不行啊!

网友D:
我入魔就是无副翼的泰世425,感觉还可以的,有副翼的机械机构比较复杂一点,

网友E:
其实没必要纠结这个,就跟法拉利和保时捷哪个好一样
对新手来说,想少炸机的前提就是模拟器,模拟器能对尾悬停了,真机一定可以,排除心理因素

网友:
LZ问无副翼和有副翼哪个更容易上手,当然是无副翼容易上手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无副翼调好了能很稳,对于新手来说,用不着像有副翼那样时时刻刻不停的修舵就能悬停在空中了。
但是,严谨的学习飞行的态度才能为以后打好基础,所以还是建议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新手先上有副翼。
说具体一点就是:飞好了有副翼一定能马上上手飞无副翼,但只会飞无副翼的不一定能飞得了有副翼

网友F:
有副翼无副翼都差不多啊,飞好一个另一个也好飞了。

网友G:
找个老鸟带,都容易上手。

网友H:
都一样,只不过是机械和电子的差别,喜欢哪个上哪个,但是要练模拟

网友I:
先飞机械平衡杆,再飞电子平衡杆
用机械平衡杆练习悬停和小航线,再上电子平衡杆,否则你都感觉不出来电子平衡杆的好坏
举个开车的例子,先开手动挡,明白档位的意义,再开自动档
沙发这种靠百度的水准也好意思出来给别人瞎说,真是佩服,不懂就不要来误导别人,顶一下让别人来回答也算是帮了忙

网友J(2012-07-05):
直接无副翼不行吗?

网友K:
我觉得有副翼比较好,别没学会走路就跑步哦

网友L:
 10楼 正解

网友M:
模拟器最容易上手

网友N:
我买的是PLUS,建议楼主选择3GX!!
无副翼有三轴陀螺辅助,理论上讲应该很稳!应该比有副翼容易练习一些!---确实如此
并且还能升级!!我都后悔了

网友O(2012-10-09):
无副翼灵动?那就给它调的不灵动

网友P(2013-01-14):
垃圾囖的魔域推荐几个个

网友Q:
我一样一架,飞的感觉都差不多,谈不上哪架比哪架更稳,
因为这些都可以在控里设置。
只要你机机的装配、调式没问题,稳度、反应都可以在控里设置。
个人推荐无副翼,理由是:
(1)机械结构简单;
(2)调节参数多,更好玩。
补充:
如果要稳,就适当降低ZYX陀螺仪的总体感度。
还可以设置小一点的D/R率,设置较大负值的EXPO。
如果要灵,上述设置反过来即可。

网友R:
我觉得还是直接上无副翼飞好,有副翼的JJ机械结构要比无副翼的复杂,炸机以后的维修,调整,平衡等对于新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要是动手能力强的还好说,对于动手能力差的新魔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网友S:
我是新手,从无副翼250开始练习悬停,感觉还好~不太用来回打碎舵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