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2DR使用飞梦2.4G模块改装 不懂找PPM输出 咋办?

楼主(2012-05-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样啊……
那么,你干嘛不提供主控板电路板的照片呢?也许有人能一眼看出PPM的信号输出点。
照片需要拍得非常清晰,这样就能看清元件的型号,以利分析之用。

网友:
不能那么试,PPM信号有正反之分。不过控一般都分高频和低频部分,在高频部分试还是可以的

网友:
貌似是右上角的白线,照片反光,看不清

网友:
照片拍得实在是不敢恭维!!
依据所提供的图片,初步判断如下:
红色线段所标识的PCB走线,应该是主控芯片(浅红色框内的IC)送给发射电路的PPM信号通路。IC周围的其它PCB走线(如红色线段下面的那条走线),本人判断不大可能是PPM输出。

网友:
藤椅所说的“PPM信号有正反之分。”,应该是指PPM脉冲信号是正向脉冲还是反向脉冲——即对地而言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若脉冲信号的极性不符合“飞梦2.4G"反射板所需的话,则需要你DIY一个“脉冲倒相”电路。
简单的倒相电路由一枚NPN(如9013)三极管和三只电阻组成。
如下图所示:

网友:
飞梦模块不需要倒相电路,它上面有一个开关,可切换正负PPM输入

网友:
再来张正面照片另外提供一下IC型号

网友:
飞梦延迟有点大,地面模型用不大合适,还是F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