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轴对刀问题!

楼主(2012-05-20):
有很多高手D的A/C五轴机器,我想问下,这个在对刀的时候怎么确定X/Y/Z的?加工材料是不是要夹在回转台的中心?
A 轴旋转的轴线是不是和工作台平齐?
本人菜鸟,向大侠们学习。

网友:
3轴用过,五轴在台正机床厂见过。
我见过的那台五轴是自动对刀的,四轴的镗床也是自动对刀的,大型的3轴也是自动对刀的

xyz轴的简单对刀
右手方为X轴正方向,人的正前方为Y轴正方向,海拔高度的正向为Z轴的正方向。
X方向对刀先在工件的最左边用刀具右边切削刃轻轻试切,记下一个X1值。在把刀头走到工件最右边用刀具左边试切工件最右边,再记下一个X2值。(x1+x2)/2=工件的X轴坐标
y方向对刀先在工件的最上边用刀具前端切削刃轻轻试切,记下一个y1值。在把刀头走到工件最下端边用刀具后端试切工件最前边,再记下一个y2值。(y1+xy2)/2=工件的y轴坐标
y轴用刃口最下端试切工件的最高处就得到工件的z轴坐标
对刀方法还有2,3种不一一细说
五轴不用考虑,有自动对刀仪

加工材料是不是要夹在回转台的中心?
最好能在,只是加工零件的尺寸大小一定要在机床行程内,不能超程!一般来说在回转台的中心好一些,机床刚度高,加工精度都要高一些

A 轴旋转的轴线是不是和工作台平齐?
台正机床厂五轴对刀时A轴B轴和工作台是平齐的

我是去台正机床厂找工作时厂里负责人带我参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iy的东西不要把问题复杂化,双转台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工件原点放到两个旋转轴交点上,然后cam做程序。对刀的时候也一样,把刀具的参考点换算对到两旋转轴轴线交点为xyz零点就行。 两转台零点复合cam软件起始位置或者复 ...

不相交的又怎么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一语惊醒梦中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相交的又怎么搞?

不相交的就用软件偏置!同样可以加工出合格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详细讲解,学习了!

网友(2013-04-25):
引用 网友B:
diy的东西不要把问题复杂化,双转台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工件原点放到两个旋转轴交点上,然后cam做程序。对刀的 ...

高!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