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0618加长版?

楼主(2012-05-20):
这是0618加长版?知道的说说值多钱,性能怎么样

网友:
这么长?应该是的。

网友:
2k差不多吧

网友:
这机貌似值得买,能用0618配件更好。

网友:
你量一下多长?我的好象也这么长。

网友:
合肥无线电厂生产的吧  比普通的长些

网友:
爽啊  正是我想要的车啊。楼主有货吗

网友:
是比普通的长不少
楼主赶紧收藏了

网友:
好床。漂亮。我要了

网友:
要是能带油盘就好了!多少钱卖吗?

网友:
请兄弟帮我看看机器附件除图上所示的以外,还有其它附件没有(例如电机、油盘等等)?

网友:
3000元买给我吧!

网友:
楼主详细介绍一下。要是和0618通用就牛了。

网友:
再长也没有用,卡盘小,通孔小,增加了加工长度意义也不大,我买的M12的螺杆,想两端车个台阶都插不进通孔里。要便宜倒是可以买了玩玩。

网友(2013-04-05):
是比普通的长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