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眼镜蛇机动怎样做,要什么配置

楼主(2012-05-20):
谁知道苏27的眼镜蛇机动怎样做,要什么配置

楼主:
听说要高机动不知道指什么

网友:
推重比过1:1,要尾推或函道。貌似操作是大油门情况下,一边拉杆一边收油,当飞机过了90度后推杆加油。

网友:
引用自百度百科
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
一.定义:
  眼镜蛇机动是著名的过失速机动动作,是由前苏联的Su-27战斗机首先试飞成功的。1989年6月在巴黎航展上,前苏联著名试飞员普加乔夫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表演了眼镜蛇机动,震惊全场,因此这一机动动作又被称为“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机动过程中飞行员快速向后拉杆使机头上仰至110度~120度之间,形成短暂的机尾在前,机头在后的平飞状态,然后推杆压机头,再恢复到原来水平状态。机动时飞机进入的速度约为425公里/小时,飞机以超过110公里/小时的速率减速,然后减速到148公里/小时,这个动作仅使飞机承受3.5~4g的过载,在整个机动过程中,飞机的飞行高度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藤椅正解

收油拉杆  机头拉到90-120度 加油推杆

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完成标准意义上的眼镜蛇,操作是很难的,慢慢练习吧

网友:
关键是要有矢量喷口才能让飞机保持飞行高度不变(以技术为前提)

网友:
全动平尾是必须的

网友:
 动力必须大

网友:
  速度是必须的!

网友:
根据百度上说。。。SU27能完成眼镜蛇机动很大是依赖气动性。。。所以KT板什么的可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