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最大电流请教

楼主(2012-05-20):
自己感觉电机最大电流的问题一直都搞不明白,请高手指教指教。
下面的表中,电机3674B/5D 这电机最大电流56A 耐压44V,KV1300。我的理解是不是电池最大电流不过超过电机的最大电流,假如用5000mah 30 8S(电机耐压可用10S),电调用200A的,电池最大电流有150A了,已经超过电机的最大电流了,这电机不是会烧吗?这个电机最大电流不太理解。望高手指教。

还有3674B/2D    这电机最大电流也才135A,耐压18V,同样用上面的电池改4S,电池最大电流150A,那电机也不是危险。

网友:
如果螺旋桨缠东西了,电机就危险了。

网友:
缺少一些重要条件,谈论最大电流都没什么意义。比如时间,散热条件等。在没有任何散热条件下,即使小于最大电就,在短时间内也会烧了电机。楼主应把重心放在整体搭配上,大伙都给出了不少方案。但要知道,没有那种设备是保证不出问题的,我们努力只是把出问题的风险降到最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感觉电机最大电流的问题一直都搞不明白,请高手指教指教。
下面的表中,电机3674B/5D 这电机最大电流56A 耐压44V,KV1300。我的理解是不是电池最大电流不过超过电机的最大电流,假如用5000mah 30 8S(电机耐压可 ...

常识性错误,脱离负载谈电流毫无意义。
这是一份“永磁无刷电机系统通用条件”的国家标准
我们现在用的电机应该高于这个标准。

楼主:
楼上的,你说的是不是有点深奥了,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很懂。
什么叫常识性错误,你给我解释解释。
你没看上面的表吗,无负载多少电流。
谁玩船是没有负载的,当摆设听声音啊。
调船是最难的,我想首先是不是得先搞清楚无刷电机一些参数来配电调,再来配电池,桨等。
电机最大电流是这个电机的极限电流还是还有余量,例如最大电流65A,配200A的电调,已经有余量了,当电池有150A电流且电调在满油门(开头状态)下,那电机是不是可以得到150A的电流,这种情况下电调没事,那电机呢?(不改变负载且相对比较好的散热)
高压低KV,与低KV配高压,这两者哪些方面的区别?
说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
先检查下你的200A电调受不受得了8S LIPO哦! 别烧在岸上更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你说的是不是有点深奥了,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很懂。
什么叫常识性错误,你给我解释解释。
你没看上面的表吗,无负载多少电流。
谁玩船是没有负载的,当摆设听声音啊。
调船是最难的,我想首先是不是得先 ...

不是深奥,上面说的很清楚,我还是再说。
不要总是坚持你那个电池的容量,C数大就会烧电机电调这样的观点,你改变了这个观点就海阔天高了
不超出负荷,无限大的电池容量和C数,你的电机也不会烧,只会运转的更好。
你这样理解,对于汽油机,电池容量就是油箱里的汽油量,C数是油管的大小。
汽油多了,油管粗了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
至于超出电机技术参数列表里的最大电流值的问题,真是有点抽象,所以才贴了一个标准文件去描述它。
我们搞的是模型,竞速船,什么都会发挥到极限。
你的竞速船一定会超出这个最大值的,你测一下你就知道了。
关键在良好的散热条件下,短时间不会烧的。才几分钟不就是短时间吗?
当热,无止境地加大负载,什么都经不住。
还有,同样过载的程度和情况,电调一般先死,也是热时间常数不同的原因。
所以,试船的时候摸摸电机不烫就好了,还理他什么电流。
不对的话,大家指正。

网友:
再回复这个

“例如最大电流65A,配200A的电调,已经有余量了,当电池有150A电流且电调在满油门(开头状态)下,那电机是不是可以得到150A的电流,这种情况下电调没事,那电机呢?(不改变负载且相对比较好的散热)”

在你举的例子里,电机能否的到150A的电流,只看你的的螺旋桨大小,太大了不止150A,桨小了就达不到150A。
如果你的桨使得此时的电流刚好是150A(你的例子是3674/kv3270,配4S/5ah/30c)的话,电流超出了电机的135A,在良好的散热条件下,短时间不会烧电机。
每个产品的生产制造都会遵循一定的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而且行业标准一般严于国家标准(你看奶粉就知道,执行与否有事另一回事)。
根据标准,豹子电机的最大电流是指:

标准又指出:

所以,理论上证实不会烧电机的。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有几位理解吗·· 很简单的原理啊····说来说去··看着费劲啊·· 7楼说得很明白了啊··

网友:
电池的电流是一个放电指标,并不是说电池一来就以150A的电流放电,这个电流要看电机来决定,当然,如果电机电流超过了电池最大放电电流,那意味着电池不行。举个例子:就像一根线能过的最大电流为10A,它不可能都工作在10A的状态,具体多杀电流用电器说了算。如果用电器总电流超过10A,那么这个线就会挂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指教,非常受教了.
不管电池有多大的放电电流,关键还在于电机的负载和温度等情况而定,高放电电池一般对电机没多大影响,那对电调有没有影响呢?
电机和电调怎么来配关键看那些参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十兄,你高手就别来损我了
虽然我没写电调能上几S,但我都写8S了,电调肯定能接收是吧.别笑我,一笔代过.

网友:
我给你说个明白的,往你家供电的电网最大负荷可以达到200KW,就是可以直接供给你几百安培的电流,而你家的电器最大功率状态下电流只有30安培,那你家的电器会烧会吗,其实电池最大供电电流和电机负载电流不是一回事,电池最大供电电流在理想状态下是要比电机大的,这样才能发挥电机的最大功率。

网友:
借此顺带请教个问题
以船的大小,重量如何决定桨的大小
那么又是如何以桨的大小来决定电机大小规格呢,
以及电调、电池呢?
这几者间是否存在一种可推算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只能靠调试得出准确结论,一般凭借经验可以给出一个大概可以用的浆的范围,剩下的只有下水跑过电机电调的工作情况来定了

网友:
虽然我没写电调能上几S,但我都写8S了,电调肯定能接收是吧.别笑我,一笔代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池,电调,电机,就等于有一大锅饭,你就吃两三碗的关系,电调就是饭勺。厂家的数据最大电流65A是说该电机正常效率负载下最大值。超过了不会立刻烧毁,但温度会急剧上升,因为电流已经大多不用在效率上,而是变成热量了。电机如果无限负载后电流可以无限大至电机烧毁。当然,电调也遭殃了。具体是烧电调先还是电机,或者同时烧毁。电调里电子设备很多所以更容易烧掉!还有,电调是按照电机的需要供电的,接多大的电池也不会烧电机。

网友:
本人采用200AXXD电调,一直在用,期间电机爆磁无数,但电调稳定。
1、初步选取:锂电节数、KV值
2、估算转数=负载后电压x KV值
3、复核电机的耐受电流>电池最大放电电流(=C数x容量),一般情况下不可能超过150~200A。
4、先小桨,再大桨,烧烧什么换什么。呵呵
最好有个记录仪

网友:
学习学习~~~很重要,不管老手,新手特别是对于新手来说,就知道光看数据不懂得实际效果,注定以后还要交很多学费的,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记住以下几点就好,我不是神,这些都是经验所得,是烧出来的经验:

1,电机生产商的数据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唯一准侧,当电机作带负载工作时特别如此,只会比图表数据大,不会小,也就是说电压值可以再高点,电流也会相应加大,绝对不能以厂家数据作为最高数值

2,电调的工作电流值可以预大些余量,也就是本来90A可以的最好用120A以上,这样做没坏处,只有好处,要注意的是电机与电调和电池相连接的电源线必须预留足够粗的导线直径和接触良好并且够大的接触面积,这样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电能的无谓消耗,包括焊接技术的优良都是不可缺少

3,不要太相信电池商的标签数据,特别是C数的标示,电池的过热只有两种原因,一是电池过度放电,低于3V以下就会很伤害电池内部物质,这种情况一般是等船跑了过长时间后才会出现,以后使用的放电电流和容量都会减少,二是放电能力不足,与标称C数不符,也就是电机在负载下的电流数值高于电池的最大放电流的数值,这样电池只要跑几十秒就会很热或者干脆胀气,严重后果就直接坏掉

4,经验是靠累积的,光看数据是没用的,一定要通过实际运用才能作准,一步步尝试要比想一步到位来得稳妥和准确~~

网友:
1/ 馬達的最大電流是個參數,比如某個最大電流是50A ... 當負載超過50A 時馬達的效率便會隨之降低、熱力給增加等,到馬達抵受不了就直接燒漆皮線、轉子退磁。

2/ 電池所謂的 C 數其實也是一個設計規格,所謂 5000mah 30C 最大能放 150A 也是只個參數,基本上當你真的用 150A 放了的話電流很多時會超個它的認可工作温度,最後結果是循環壽命短、脹氣、起水泡等等 .....

网友D:
我昨天再河中间烧了一个180A电调,烟是白色红色的,很壮观,跟一个500多的烟花一样漂亮
问题出在,船体大,没起滑半起滑情况下,电调严重超载

楼主:
你牛
我以为这贴沉了,还有人在顶起来。
我现在改200A国产电调(好银,一狼的买不起),3S锂电,5035桨
速度马马虎虎大概60左右,跑完电调不是很汤,电机比较汤,电机与电调连接线用4MM香蕉插,总有两到三个头熔焊。
改天找人拍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