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型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2-05-20):
一种新型四轴飞行器,目前在筹备试验阶段,敬请各位给支支招,怎样能将样机装出来。
装机目的:验证一下,四轴飞行器加了伞翼后,能否提高在悬停和失转时四轴飞行器的安全和可靠性能。特别是在四个螺旋桨停止转动时,新型四轴飞行器能否保持住头上脚下的姿态,像降落伞一样平稳下降。
样机要求:能上能下,具有一定承载能力1.55kg,实现平稳起降。
由于加了伞翼,增加了起飞重量,上升时的阻力可能增加,所以希望螺旋桨和电机相对好一点,其它的如控制遥控系统可以简单一点能用即可。
重点:伞翼,伞翼是一种新型四轴飞行器的特点。他是一个刚性的伞状壳体。具体形状大小,还望各位帮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设计制作一个,上升阻力小,下降时阻力较大,飞行时比较平稳的伞翼。
再有哪位朋友能帮忙,找到适合加工的材料,如碳布材料或玻璃钢,介绍一个加工点。
理想:实现载人飞行
谢谢。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推动比。。不协调吧、。为何中间要一个大圆盘呢?里面装人?

网友:
阻力真**大,一侧风就完蛋

网友:
换汤不换药

网友:
装4个这么大的涡喷可以

网友:
中间的大圆盘如果能起到降落伞的作用,那恐怕风稍大点就给刮飞了~

网友:
斗笠飞行器?

网友:
我估计要用四个90涵道了,另外侧风时稳定性确实差,受力面积太大。

网友:
忍者神龟。

楼主:
回复一种新型四轴飞行器

感谢各位的关注,我就不一一回复了,现在首要目的,哪位能列制清单开始,把他做起来

网友:
标题

和顶个锅盖一样,没用的。不信的可以试下从六楼自由落体看有没效。
楼主是想达到降落伞的效果,那个锅盖伞的面积一定要够大。伞和物体要有足够长度的绳子牵引,而不是这样紧紧的贴在架子上。

网友:
标题

楼主要试也行,给个建议,机子重心一定要调得很准确,不然下降时会一边倒。

还有多了解下降落伞的原理,记得小学时课外兴趣课有过,小石头加大塑袋自制降落伞

网友:
标题

锅盖直径减小,在锅盖正中间开个圆孔,圆孔上方加盖,用舵机控制开启,圆孔中间放置降落伞,当机体失速下降时,开盖利用上升的气流吹出降落伞。纯个人想象,木有实践!

网友:
楼主可以先找一个轻一些的塑料盆子试试(也可以用细铁丝或细碳杆扎一个架子然后蒙上塑料纸),自制一个800以上轴距的机架,然后测试一下效果,可以的话再进行下一步的探索。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最简单最有校的方法,找个雨伞,自己做个机架,绑在上面,需要安装电机及其它电子设备,绑点小石头模拟配重。
机子把重心调好,水平姿态下,在6楼做自由落体,结果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