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UT40摔后飞不了直线?

楼主(2012-05-20):
前段时间把TUT40摔成了三截,然后慢慢修修补补弄起来了,比不上坛子里的那些老鸟的精修手艺,修补过程中的指导思想是----- 差不多,可以,试试再说。导致修好后机身(机仓)有点变形,修补办法是AB胶加木片木条,另外样子奇丑,蒙皮麻烦也没工具,用黑胶带当机身的蒙皮。
      上午拿去飞,首飞上天后,机身一直往右边偏,向左微调到顶(天7,满1000),还是右偏,心惊胆跳的把飞机安全降下来了,下来调副翼拉杆。感觉差不多后又飞第二个起落,上天后,还是有点右偏,微调修正,飞机在空中能保持平飞的姿态了。飞着飞着,感觉飞机飞不了直线,一直是飞右弧线,但姿态还是平飞,不敢多飞,又是提心吊胆的降了几次后安全下来了。  方向舵机我微调到了320,这样飞机起飞时是跑直线。TUT40尾舵很小,在地上肉眼看微调到320基本是直的。飞机是前三点,前轮跟方向舵共用一个舵机,是否要单独调前轮方向?
      想请问一下老鸟,飞机在空中飞右弧线是什么原因,是我飞机变形的原因 ,还是尾舵的原因,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望老鸟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机机在车里,下午接着飞,如不炸,立马上图片。

网友:
电机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动机是三叶52.

网友:
机翼扭了

楼主:
图片

图片

楼主:
图片

昨天下午又去飞了二个起落,第二起落前轮砸地,大地赢了。

网友:
从图上看,水平尾翼向左歪了

网友:
不懂,拿分走人

网友:
垂尾都右偏那么大角度了……

网友:
摔坏的飞机修的时侯要尽量恢复原来的尺度和重量,不过肯定性能会改变!影响大的指标有,重心、下拉、右拉、机翼的左右平衡等。
这机项没问题后中速试飞再用舵面补偿,用舵面补偿的量尽量的少,因“舵效”再各种速度下是不同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鸟热心回复。反正这机机现在飞得挺别扭,连我这新手都能感觉得出来。。。下次再去试试,炸机就发图片。。。

网友:
机身后段有扭曲,特别是平尾不平影响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扭曲了。从机机后部看,通过垂尾往机头看,发动机右偏了,偏了大概有二分之一个发动机宽。垂尾跟发动机轴不在一条线上。。。

网友:
楼主要是在这个修修补补的机身上实在折腾得烦,凭你的动手能力,完全可以DIY一个鱼杆机身/铝杆也行

网友:
垂尾偏了……

网友:
机身在主翼的翼台部位有扭曲

是修的时候没注意吧

楼主:
修理的时候指导思想是  差不多,可以,试试再说。。呵呵。
今天上午又去飞了三个起落,应该是像楼上各位老鸟说的,方向舵偏了,单独调了前轮后飞的,感觉能飞直线了。但又出现一个问题------------大油门时飞机往右倾,大油门飞得少,没有微调,收小油门飞,感觉还可以。。。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有时间来珠海飞行俱乐部,我们帮你现场实地解决你的飞机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谢谢好意哦。湖北的,太远了。以前在红旗镇待过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