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 精品自製尾舵連杆

楼主(2012-05-20):
材料:

1. 原廠 V120D02S 舵機連杆 x 2 (買一包有5根)
2. 1mm 碳纖杆
3. 2x1mm 碳纖管
4. 1.5mm 熱縮管

做法:
1. 碳管接碳杆、連杆用502貼
2. 再打熱縮管

出來比原廠輕差不多 0.4g

原廠的

原廠的

自製的

自製的

网友:
轻了0.37g了~

网友A:
   好想法,502恐不能胜任,以老M牌高级AB胶为宜

网友B:
0.37g,意义何在?

网友C:
热缩管是软的,不会断么!或者“拉不动”而被拉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想法,502恐不能胜任,以老M牌高级AB胶为宜

502足够,因为我用了炭管做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0.37g,意义何在?

没什么意义,只是我炸掉了,用现有零件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缩管是软的,不会断么!或者“拉不动”而被拉长 ?

完全不会,力点在炭管热缩胶只是用来防止炭管爆裂

网友(2012-09-07):
就地取材!

网友:
这个绝对可行,我都用了1年多了。不过我是1mm碳纤杆直接通入球头扣加502和热缩管,缺点是不能调长短,靠调舵机位置实现。

网友D(2012-10-19):
这样改 就是加粗一下 比较好看了 性能也稳定了吧

网友E:
不错,方法很好!

网友F:
我是一头改 一头直接螺丝胶粘死的 更轻点

网友G:
最近碳連杆斷了,換回金屬的才發現改碳杆的好處是不會彎加上有好的彈性,打舵比較精準

网友(2013-05-04):
很强大
人才

网友H(2013-06-06):
改完之后感觉很孔武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