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PWM的兄弟指导一下

楼主(2012-05-20):
在淘宝上看到两种编码器,我电子方面白菜,无从下手,特请教,在此谢过。

第一种比较便宜,只有一相输出,请教:如果用8孔的盘,能否输入到MACH3中做主轴电机测速?
第二种比较贵,有两相输出,但不知两相相差的相位是多少,这种编码器配100线的盘,能否输入到MACH3中做主轴电机测速?
上图好累,不能连续发图,只能发一张后再编辑帖子,再传一张,再编辑帖子,再传图片。

网友:
第1种就能用,VCC连接口板VCC,GND连接口板GND,在接口板的并口上找一个MACH3对应的输入脚,接OUT,在MACH3里配置好主轴测速输入的引脚号,应该就可以用了。用8孔的盘,测到的转速是实际的8倍,要用胶布把7个孔堵住才是实际的转速,注意编码盘的动平衡

网友A:
这还有一个更便宜的

网友A:
刚才忘了提醒,有些接口板自带步进电机驱动,要注意不要把传感器的VCC接到驱动电压的正极,那个不是5V的,可能是24或者36V,会烧掉传感器或者打印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忘了提醒,有些接口板自带步进电机驱动,要注意不要把传感器的VCC接到驱动电压的正极,那个不是5V的,可能是24或者36V,会烧掉传感器或者打印口

谢谢提醒,就是说传感器的供电是5V(我的驱动器和接口板是分开的)。

楼主:
第二种编码器是不是要配合直流电机驱动器才能用?

网友B:
来学习…看来我的那块东东买贵了,5伏的要了我15元一只(还劝我买了三只)

网友:
第二种看起来是伺服电机编码器,定位或者高精密测速用的,一圈100个脉冲,可以测量电机转一圈过程中的每个时刻的速度,上面那些便宜的一圈才一个脉冲,只能测量电机转一整圈的平均速度,不过MACH3足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来学习…看来我的那块东东买贵了,5伏的要了我15元一只(还劝我买了三只)

这个传感器自己做很便宜的,槽形光耦大概0.7园一只,2个电阻4分钱,3位排针和万能板价格忽略,你算一下成本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自己做很便宜的,槽形光耦大概0.7园一只,2个电阻4分钱,3位排针和万能板价格忽略,你算一下成本多少
没法啊!我对电子一窍不通!曾试过叫坛子里的兄弟帮忙做两只,但别人不愿意啊!

网友A:
这个的原理很简单的,看看这个电路图,相当于上面那个9元的。VCC通过一个300欧电阻连接到光耦里的红外发射管,一通电就一直发出红外光,照到光耦里的光敏二极管,使光敏二极管导通,这时OUT相当于接地GND,输出低电平。如果有东西遮挡住光耦的小槽,光敏二极管就不导通,这时OUT通过20K电阻连到了VCC,输出高电平。光敏二极管的开关速度是纳秒级别的,可以测量很高的速度

楼主:
楼上兄弟是行家,这电路原理一说,人家都会明白。

再次请教一下,如果OUT输出的相位不能通过接口板,需要一个相差180度相位的信号,电路图要如何改?

我参考yhzzp的电路,可是在我这里买不到发射对管,拆开鼠标只找到发射管,接收管是块集成,懵了。

网友:
我也学习鸟   谢谢13楼的朋友

网友:
为什么需要一个相差180度相位的信号?测速信号只是一个脉冲,MACH里可以选择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有效,我发的那个电路图,平时被编码盘档住,OUT是高电平,编码盘的孔经过时,OUT是低电平,MACH里选择低电平有效

如果一定要改变输出电平,把电阻换个位置,改成这样

楼主:
因为有的接口板问题,也可能是共阳极或共阴极造成能不过信号。
请看YHZZP大侠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3

网友C:
LZ是汕头的?幸会幸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汕头的?幸会幸会

,如果方便的话请PM下联系方式,什么时候我去你那噌吃噌机。

楼主:
不能连续发图原因是安装了IE8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有的接口板问题,也可能是共阳极或共阴极造成能不过信号。
请看YHZZP大侠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4610&extra=&page=3

那个帖子里说的“共阳极或共阴极”,是指驱动信号从电脑到驱动器的方面,和转速信号输入没关系的

楼主:
再次感谢“3dbuild”兄弟不厌其烦的解答。

网友D:
17:23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23

你的表坏了。

楼主:
已拿下编码盘开始试验。

网友:
码盘齿太少了  不能上精度 ----没有意义

楼主:
用40V试验后发现显示出电机转速上万转,调低电压时显示的转速会随着下降,实际上电机不可能有上万转,最多也就是3000至4000,请教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解决这个电机转速虚高的问题。

网友:
*转速显示和实际不符合可以试着调整滑轮比例见图片-比例如果调到0.25那么显示的速度会提高四倍,如果填写4的话界面显示速度会被除4,,,,,,,,,,,就是慢了....自己实验吧,,MACH3的主轴速度调试变数实在太多太多,,这也是我们掌握不好的主要原因-也就是不适合工厂生产

网友:
你的编码盘有6个槽,转一圈输出6个脉冲,测到的转速是实际的6倍,重做一个编码盘,或者用黑色电工胶布把其余5个槽粘上挡住,只留一个槽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
两种方法:1、我在滑轮比例中填入6。2、重做一个只有一个口的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有一个更便宜的
这个好像鼠标那个!

楼主:
显示应该正常

楼主:
这37电机通电40V  20分钟左右只有一点温度,有可加高电压提高速度的前途。

楼主:
接口板的信号输入口已经用完了,如果要弄自动对刀,能不能利用接口板上主轴继电器的针脚14,从并口前的光耦上焊接出来,电子方面不懂,这个试验可能要付出一块接口板的代价。
“14脚是输出的,不能用于输入”

楼主:
两个原件跟修理电视的师傅要的,据说是电视电源部分的。

网友E:
还是用吊磨电机吧,直接用交流电,低速时电流同样可以过载的。
用6个槽测速不是比一个槽更准确么?何需多此一举?另外那个槽是不是弄成矩形的(而不是扇形)

楼主:
这脑瘫的MACH3今天怎么就开启不了主轴了,这个脉冲输出可能有问题

网友F:
场效应管的控制极信号最好用数字电路整型,如741C14的门,一般的场效应管的驱动电压在10V以上才能进入开关状态.不然驱动能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场效应管的控制极信号最好用数字电路整型,如741C14的门,一般的场效应管的驱动电压在10V以上才能进入开关状态.不然驱动能力不足

请教楼上朋友,有没有驱动电压低一点场效应管,请推荐一种。741C14的门电路不会弄啊,电子方面我基本是白痴。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还是用吊磨电机吧,直接用交流电,低速时电流同样可以过载的。
用6个槽测速不是比一个槽更准确么?何需多此一举?另外那个槽是不是弄成矩形的(而不是扇形)

有用吊磨电机的帖子吗? 请提示个文章地址
也是加测速 闭环控制吗?

楼主:
具体的没有,有说过把200V整流后加闭环控制的。

楼主:
请教如下

楼主:
PWM能工作时,MACH3输出的脉冲电压用表量是3.52V。40V经场管后有39V对电机供电,速度跟直接供电对比并没减少,但电机没力。不知从哪方面入手解决问题。

网友H:
3.52v 好像驱动不了场效应管,电压不够。 功率管不能完全导通,输出电流不够,运行一会你摸摸管子烫不烫?
你的增加电压放大才行。

电子仪器不全,最好少折腾。 费神费财费事费力,无结果。 尤其你不是电子老手的时候。

我也 不是老手,但是有示波器,有问题看看波形啥,就知道问题出哪里了,直观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有用吊磨电机的帖子吗? 请提示个文章地址
也是加测速 闭环控制吗?

吊磨电机调速相对简单,就是可控硅二极管,根据速度调整电流,单向电双向电或无电.测速部分和其他的一致,也是光偶测速。

静力矩可达额定力矩5倍,百毒上说的.

吊磨电机只能往一个方向转,必须拆下来,修改接线方式,改个开关使其能正反向转动了。

主要问题是噪音和火花,这个噪音主要是由电刷处来的。但这个其实比电钻声音要小。

我自个正在弄这个,不过朋友那边加工零件太慢,一个星期了z轴部分零件还没给我,所以主轴还没开始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原理很简单的,看看这个电路图,相当于上面那个9元的。VCC通过一个300欧电阻连接到光耦里的红外发射管,一通电就一直发出红外光,照到光耦里的光敏二极管,使光敏二极管导通,这时OUT相当于接地GND,输出低电平 ...

电子盲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图,当通电的时候,vcc的电不是可以经过r2电阻就直接送到out口成高电平了吗?为什么还要受光耦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子盲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图,当通电的时候,vcc的电不是可以经过r2电阻就直接送到out口成高电平了吗?为什么还要受光耦的 ...

光耦导通时,电阻很小,OUT 等于对地短路了,是低电平。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吊磨电机调速相对简单,就是可控硅二极管,根据速度调整电流,单向电双向电或无电.测速部分和其他的一致,也是光偶测速。
静力矩可达额定力矩5倍,百毒上说的.
吊磨电机只能往一个方向转,必须拆下来,修改接线方 ...

正为小电磨愁呢,这下可找到老师学了
茶也是 电子盲   能不能分享一下可控硅的接法? 闭环也是PWM实现吗?
望详细指教

网友:
对电子狗屁不通。但帮楼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子盲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图,当通电的时候,vcc的电不是可以经过r2电阻就直接送到out口成高电平了吗?为什么还要受光耦的 ...

out输出的脉冲靠码盘和光耦产生高低电平。经过r2电阻时是高电平,光耦导通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H:
3.52v 好像驱动不了场效应管,电压不够。 功率管不能完全导通,输出电流不够,运行一会你摸摸管子烫不烫?
你的增加电压放大才行。

电子仪器不全,最好少折腾。 费神费财费事费力,无结果。 尤其你不是电子老手 ...

谢谢老朋友 。管子只有一点温度。
手头没示波器,电子等方面又是菜鸟,很难。

网友:
还有,电机没有力,原因很简单,电源供电通过PWM 控制后,输出电流不行,导致电压急剧下降, 电机自然没有力气,你测电机两端电压看看 空载是多大?   负载变成了多少?

还有主轴测速没有那么复杂的,翻我的帖子,有光电测速方法,非常简单的事情。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正为小电磨愁呢,这下可找到老师学了
茶也是 电子盲   能不能分享一下可控硅的接法? 闭环也是PWM实现吗?
望详细指教

自个上网找,大把,要写程序的,就一个二极管加2个继电器开关(可控硅开关速度快得多),3档电流.

打开开关1,双向电流,
关闭开关1,电流由二极管通过,单向电流.
然后就是总开关2断电.

速度慢了,就升档,快了就降档.测速光偶没过一个孔,就调整一次速度,10个槽的话,转一圈调整10次.1千转的话,已经超过交流电的频率了。

超低速下要无级调速,各档电流交替,用程序调整每秒各档电流的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个上网找,大把,要写程序的,就一个二极管加2个继电器开关(可控硅开关速度快得多),3档电流.

打开开关1,双向电流,
关闭开关1,电流由二极管通过,单向电流.
然后就是总开关2断电.

速度慢了,就升档,快了就降档 ...

感谢指教,听不明白啊
对菜鸟来说,最好是有个实例,对照着学

楼主:
在快速二极管的两端并上一粒小瓷片电容,参数不详,问题解决了。现在调速时,脉冲输出电压在1.9——5.5V之间。

网友:
神奇

想起之前木那边有个PWM的讨论帖子。 估计是波形整理好了

楼主:
把电源电压提高到100V,电机也没多大力气,用手能抓住,这样的37电机雕铁行吗?

网友J:
变压器好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变压器好小啊

我用450W,40V的开关电源给这个电机供电时,这电机也没力,2:1减速,用手也能抓停主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电源电压提高到100V,电机也没多大力气,用手能抓住,这样的37电机雕铁行吗?
你这个37电机是闭环了?还是只装了测速显示转速?如果是闭环了…可否告诉我电气及软件设置?我的现在就卡在主轴闭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37电机是闭环了?还是只装了测速显示转速?如果是闭环了…可否告诉我电气及软件设置?我的现在就卡在主轴闭环上了!!!!

用40V开关电源时,闭环已经好了,但今天用100V,在MACH3中启动不了主轴,不知是场管坏了,还是。。。现在正在找原因。软件设置的就按我上面的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40V开关电源时,闭环已经好了,但今天用100V,在MACH3中启动不了主轴,不知是场管坏了,还是。。。现在正在找原因。软件设置的就按我上面的设置。
对电机进行软件PWM调速需要什么电路板啊?我买的驱动和你的不一样!软件设置和编码器的接线方式应该也不一样吧!

楼主:
这接口板我也有一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接口板我也有一块。
刚看到你的接口板和我的是一样的,你实验直流电机闭环就是用的这块板子么?我看那个板子接口说明看不明白啊!!还想问问你的编码器是接在接口板那个位置的?

网友K:
闭环控制,得接口板支持pwm输出,并且有主轴测速接口,也就是mach3里输入项的index ,接就比较方便了,直接买个槽型光耦,接上就行

闭环设置,先进软件,确定测速正常显示,把主轴开到最高速,记下最高转速,然后到设置里的滑轮组面板把滑轮组里最高转速改成当前电机实际的最高转速,最后那个比例是编码盘的孔数,然后再到端口针脚设置里边设置勾选闭环控制选项,完了以后测试一下应该是在主轴那里是输入多少转速,mach3会自动把转速控制在那个范围内,如果转速浮动比较大,就上主轴校准那里校准一下就好

我也是最近弄这个设置,其他环节基本都解决了,在铣床软件里,主轴测速闭环啥的都没问题,扯淡的是到车床软件里(我的是数控车),主轴测速明显与实际转速相差很大,大约差了7倍,有谁知道车床系统里,主轴测速对开口的要求有啥不同吗?要不同样的硬件,两种反馈,感觉很费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K:
闭环控制,得接口板支持pwm输出,并且有主轴测速接口,也就是mach3里输入项的index
pwm调速应该是另买可以用脉冲信号控制的调速调速板吧?另主轴测速好像也是通过另一块板子(光电开关)向接口板发信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调速应该是另买可以用脉冲信号控制的调速调速板吧?另主轴测速好像也是通过另一块板子(光电开关)向接口板发信号的吧

我是买的接口板直接带pwm0-10V模拟输出的,其实主轴测速信号,接不接接口板都无所谓,接口板只是起到一个匹配接口电压的作用,只要电压能匹配,光电直接接到LTP口在mach3设置的相应针脚上都可以,我测试过直接用个按钮开关在脱离接口板的状态下,直接接短在mach3里设置的LTP相应的针角,按动按钮开关,主轴测速是有反应的,也就是这个mach3对于这个针角只是计算周期时间内的关断次数来给主轴测速的

至于pwm调速,pwm接口板应该是把mach3相应的脉冲数转换成0~10V的模拟输出量来控制,但是这个控制基数就得看接口板的设计接收基数了,这个只适用于支持pwm 控制的电机驱动例如变频器或者无刷电机的pwm驱动,如果是步进电机的话,那就只能直接用步进脉冲了

网友E:
麻烦啊,我用吊磨电机,上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到你的接口板和我的是一样的,你实验直流电机闭环就是用的这块板子么?我看那个板子接口说明看不明白啊!!还想问问你的编码器是接在接口板那个位置的?

我的接口板是V6,跟你貌似同个商家。

楼主:
针脚10原是限位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啊,我用吊磨电机,上交流电。

用220V的吊磨,声音大吗?如何调速?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麻烦啊,我用吊磨电机,上交流电。

哥们快上作业呀    等着学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快上作业呀    等着学习呢

没办法,外派加工还没交货,得等我做到主轴部分。奶奶的做台机不容易。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220V的吊磨,声音大吗?如何调速?

声音比手电转小一点,噪音来自电刷,通过控制电流方向(单通或双通调节速度,交流电本来就是脉冲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声音比手电转小一点,噪音来自电刷,通过控制电流方向(单通或双通调节速度,交流电本来就是脉冲波)

单向就是串上一个二极管是吗?双向就不经二极管?

网友E:
二极管是通过闸刀开关/继电器控制的,

用可控硅/晶闸管开关速度会比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接口板是V6,跟你貌似同个商家。
我的也是V6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是通过闸刀开关/继电器控制的,

用可控硅/晶闸管开关速度会比较快.

谢谢你,你成功后做个教程行吧,电子方面我也是菜鸟。

网友B(2012-06-19):
高兴啊!今晚弄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步进电机设为数控车的主轴电机弄转了,编码器也能工作了,只是闭环还有点没弄好,好像我买那个光电开关不太灵敏!而且编码盘也没有!还有个问题:就是同一个Mach3的数控车和数控铣部分同样的设置,但电机的转速不一样,观察了车和铣的X轴,在同样的设置下,铣可以上到大概1千转,但车却只能上到500转左右!!!铣时步进电机转一圈是一毫米,但到了车那走一毫米却只转半圈!!明天再研究了…在这多谢楼主的耐心指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是通过闸刀开关/继电器控制的,

用可控硅/晶闸管开关速度会比较快.

主要用二极管? 那交流电磨只有两档可调? 难道不是PWM连续自动调速
我5块钱的电烙铁  就是接个二极管在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主要用二极管? 那交流电磨只有两档可调? 难道不是PWM连续自动调速
我5块钱的电烙铁  就是接个二极管在用的

pwm
就是2档交替阿,交流实际有3档0,1,-1,测速的频率比交流的频率要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兴啊!今晚弄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步进电机设为数控车的主轴电机弄转了,编码器也能工作了,只是闭环还有点没弄好,好像我买那个光电开关不太灵敏!而且编码盘也没有!还有个问题:就是同一个Mach3的数控车和数控铣部 ...

mach3车床主轴编码算法和铣床是不一样的,铣床只是简单的记录关断次数,车床对开关的关断时间,码盘的开口槽宽度都是有比较严格要求的,楼主和我碰上同样的毛病了,我昨天刚开过一个帖说这个事情

网友G:
引用 网友E:

pwm
就是2档交替阿,交流实际有3档0,1,-1,测速的频率比交流的频率要快.

还是没明白您的方法, 要不 您简单画个接线图 ,看样子组成的部件不很多,画个图应该很块的
MACH部分PWM控制,您的方法上 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没明白您的方法, 要不 您简单画个接线图 ,看样子组成的部件不很多,画个图应该很块的
MACH部分PWM控制,您的方法上 怎么设置?

这么明白都不明白阿,你的眼睛比手快,开车时看到速度快了,就减速,慢了就加速。1000转以上时,你测速的频率比交流电快得多,速度快了就减去交流电的某个脉冲,慢了就加个脉冲。交流电的脉冲每秒才50*2个。

我都没用过mach,我打算用开源的那个emc2,这个要写程序,万一mach不支持,也可以使用单片机,也很便宜。

网友B:
想再问下楼主的PWM的信号输入是一根线?刚才在淘宝上了解了一款产品…老板说有两条110伏输入,两条输出电机,还有两条信号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再问下楼主的PWM的信号输入是一根线?刚才在淘宝上了解了一款产品…老板说有两条110伏输入,两条输出电机,还有两条信号输入!

我那个简单编码器信号输入是一根线,另两根是电源输入。
你说的这种编码器可能跟电机外型一样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兴啊!今晚弄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步进电机设为数控车的主轴电机弄转了,编码器也能工作了,只是闭环还有点没弄好,好像我买那个光电开关不太灵敏!而且编码盘也没有!还有个问题:就是同一个Mach3的数控车和数控铣部 ...

如步进角1.8,16细分,转速比1:50,则每圈脉冲数=360/1.8=200,steps=200*16*50/36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步进角1.8,16细分,转速比1:50,则每圈脉冲数=360/1.8=200,steps=200*16*50/360。
细分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在车床设置里有个半径和直径的选项…我换了一个也可以了,看中下面这块调速器,就是不懂它的信号线是两条,该怎么接!是不是接在接口板上步进电机的脉冲输出上,然后再把该轴信号脚设为主轴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分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在车床设置里有个半径和直径的选项…我换了一个也可以了,看中下面这块调速器,就是不懂它的信号线是两条,该怎么接!是不是接在接口板上步进电机的脉冲输出上,然后再把该轴信号脚设为主轴 ...

我买过一个24V的,就是不要断开场管的G脚的电阻,用MACH3输出的脉冲接到电阻下,但电压太低了,废了 。

楼主:
找了个大功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链接发给我,我买一个来试。
我正准备买一块回来试,等下发地址给你,以下是店家给我的回复:一般接口板都会有用一个继电器做主轴控制,来开或关主轴,比如,我们的MACH3接口板就是用P1口,从P1口和GND引两条线接到PWM 和PWM-端口,电脑进行设置,就可以用MACH3来调速了@我个人感觉能用

楼主:
不用从P1口接出,在接口板中对应的轴的脉冲输出端接线就行了,但输出的电压最高只有5.5V,你看中的调速器PWM输入要求电平3.5-12V,MACH3输出的5.5V不知行不行。

网友L:
引用 楼主:
找了个大功率的。

吊模、修边机、38主轴等动力 我一直推荐自耦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吊模、修边机、38主轴等动力 我一直推荐自耦变压器

谢谢楼上。两年前把UPS里的环牛和86年自己绕自耦变压器卖废品了,后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从P1口接出,在接口板中对应的轴的脉冲输出端接线就行了,但输出的电压最高只有5.5V,你看中的调速器PWM输入要求电平3.5-12V,MACH3输出的5.5V不知行不行。
你有没有看中合适的啊?